numCNC故障求助

楼主(2011-10-18):
公司有一台瑞士进口的CNC,这几天趴窝不能动了,开始原因是电源稳压器里面的接触器烧坏,不能供电,换了接触器之后,发现机床开机,除了显示屏有显示,照明灯亮,其它的都不能动作,提示报警代码为1600,所有操作按钮不管手动或自动都不起作用,我自己修了好几天找不到原因,叫来一个维修商,他说是电源板坏了,要换,不过价格要好几W,哪位师傅能不能提供一点维修思路,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2012-10-22):
现在好了吗?

如没有好,请讲系统说清楚。

网友B:
请提供系统的具体型号,在CNC主机上面,不是显示器,在电柜里的CNC主机上。

楼主:
谢谢数上的热心大哥,这台机早就修好了,是电源系统出了问题,我换了一个可控硅,现在一切正常。再次谢谢!

网友B:
断崖兄不必客气,不影响生产进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