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流量计问题咨询

楼主(2011-10-18):
请问哪位用过E+H Proline Prosonic Flow 93超声波流量计呢?目前测量不是特别准确,我该怎么去维修呢?谢谢

网友A:
根据现场仪表的故障查找原因:工艺、设置、安装、线路干扰及工艺介质,可以通过说明书中提示进行排除。

网友A:
如果是外装式的有可能是管道内壁沉淀结垢及介质不满管。如是内装式的介质不满管的情况多谢,此外还有现场电磁干扰,探头脏污等情况。

网友B:
首先确保介质满管状态,因为93W是夹持式安装所以安装位置要装在管道水平中部(水平管道)稍微靠下点,两个探头的间距是严格按照管径大小及材质等等算出来的,这个需要用安装时候的那个铝合金带小孔的尺子来确定(如65E等)。如果安装没有问题请检查探头上面的耦合剂是否变干变硬(要求管道同探头接触面的部分必须打磨干净,露出金属光泽);根据我的经验这款流量计较容易受到现场电磁干扰,如果短时间内流量数据巨变甚至超过量程上线,必须解决电磁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