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读取浮点数

楼主(2011-10-18):
我用的是OMRON的PLC,在数据区中,用D0存储温度转换值(类型为REAL型),换算后的温度值为25.789,在INTOUCH中定义数据类型为IO实型,项目为D0,但是INTOUCH是的数值始终是32767,但是其他的IO整型、IO离散都是正确的,这是什么原因?还是哪个地方设置不对?我用的是DASOMFINSEnet通讯,是不是哪个地方需要设置?REAL型占用两个单元号-D0和D1,是不是在INTOUCH中还需要设置?还请指教!!

网友A:
能把DASOMFINSEnet发我邮箱吗?506629686@qq.com

网友B:
在SMC中可以看到DA Server的采集上来的值。先看那个地方的数值是否正确呢?

网友C:
后面加个字母F。。。。。。。。。。。。

楼主:
在SMC中如何查某个地址上的数值?在哪个地方设置查看的地址?能不能说得详细点。。谢谢!!

网友B:
就在SMC 的DA Server下面,如果部署了之后会有Galaxy的名称,下面就有这个Galaxy使用的DA Server。

网友D(2011-12-13):
项目名后加F后缀【【【【【【【【

网友E:
新年快到啦,和尚 给大家拜年 啦,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没有老婆的去找老婆 ,没有老公的去找老公,没有情人的去找情人,如果情人不够 的继续找,但是不能来我庙里的尼姑啦,

祝大家在军团里挣 大钱,

不要忘记给和尚 一点香油钱,

穷啦,

现在庙里已经接不开锅啦。

来吧加入我们群吧一起讨论啦

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

sdarewq3534

网友F(2013-02-01):
能把DASOMFINSEnet发我邮箱吗?541069232@qq.com

网友G(2015-04-25):
这个软件不错  我以前用过   好用的

网友H(2015-09-06):
谁有_InTouch_HMI_与ArchestrA 的培训资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