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出错打不开,作废)2011-11-11-工控擂台-DCS与PLC的本质区别和各自的优势有那些?

楼主(2011-10-18):
DCS与PLC的本质区别和各自的优势有那些?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打不开么,现在看到正常了,是不是前一阵论坛服务器升级时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么,现在看到正常了,是不是前一阵论坛服务器升级时造成的。

有可能啊,前段时间出了不少问题

网友B(2011-11-17):
嗯?怎么能打开呢

网友C:
我以前写的文章 关于这两点的区别 但愿能帮助到你

3.3 DCS与PLC的区别
1)DCS 是一种“分散式控制系统”,而PLC只是一种(可编程控制器) 控制“装置”,两者是“系统”与“装置”的区别。系统可以实现任何装置的功能与协调,PLC 装置只实现本单元所具备的功能。
2)在网络方面,DCS 网络是整个系统的中枢神经,和利时公司的MACS 系统中的系统网采用的是双冗余的100Mbps 的工业以太网, 采用国际标准协TCPPIP。它是安全可靠双冗余的高速通讯网络,系统的拓展性与开放性更好。而PLC因为基本上都为个体工作,其在与别的PLC或上位机进行通讯时,所采用的网络形式基本都是单网结构,网络协议也经常与国际标准不符。在网络安全上,PLC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
3)DCS整体考虑方案,操作员站都具备工程师站功能,站与站之间在运行方案程序下装后是一种紧密联合的关系,任何站、任何功能、任何被控装置间都是相互连锁控制, 协调控制;而单用PLC互相连接构成的系统,其站与站(PLC与PLC)之间的联系则是一种松散连接方式,做不出协调控制的功能。
4)DCS在整个设计上就留有大量的可扩展性接口,外接系统或扩展系统都十方便;PLC所搭接的整个系统完成后,想随意的增加或减少操作员站都是很难实的。
5)DCS安全性:为保证DCS控制设备的安全可靠,DCS采用了双冗余的控制单元,当重要控制单元出现故障时,都会有相关的冗余单元实时无扰的切换为工作单元,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PLC所搭接的系统基本没有冗余的概念,就更谈不上冗余控制策略。特别是当某个PLC单元发生故障时,不得不将整个系统停下来,才能进行更换维护并需重新编程。所以DCS系统要比PLC安全可靠性上高一个等级[14]。

网友D:
题应该改成“DCS与组态+PLC的区别”

网友E:
我打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