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1-15-工控擂台-柴油发电机为什么不能放地下室

楼主(2011-10-18):
有规定说,应急用的柴油发电机房不能放在地下室,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主要是怕洪涝灾害呐。

网友B:
柴油机的废气中的一氧化碳和需要吸入氧气。

网友C:
二楼说的不错,采用增压泵的还要求散热

网友D:
主要是通风条件不良,不变设计施工。

网友E:
柴油发电机房需要用竖井通风,放在地下室如何通风?如何散热都是关键问题,还有燃烧空气量的需求。所以一般不能放在地下室,如果放在地下室:要求做进风扩散室和排风扩散室,还有密闭通道。做这两个扩散室及密闭通道的成本可能比柴油发电机组还高!

网友F: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一看这个题目也是这样想的,就是燃烧需要空气,还有散热以及排除的废气可能导致中毒等原因,所以,不能放在地下室。但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潜艇,柴油潜艇是一项比较成熟的技术了,在潜艇里,如何避免这些问题?有否高手能简单介绍一二?潜艇里,氧气,废气排放,散热都是难以解决的。散热可能通过潜艇外壳交换出去,其他的几项怎么办?

网友G:
有规定说,应急用的柴油发电机房不能放在地下室,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什么地方有这样的规定?现在很多大的酒店,人防工程、政府机构的应急电源柴油发电机全部都设在地下室。

对于在地下室的柴油发电机只要对进风、排烟、散热温度、环境湿度、喷雾灭火等指标进行合理的布局与设计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这个命题应该不成立吧?

网友H:
我见到过的应急发电机都是在地下室的,不知道是哪个技术规范里规定的不可以放在地下室里?

网友I:
我觉得不能放在地下室主要受地下室特殊的结构所限制,地下室通风不够通畅,而且地下室一般也相对要潮湿些。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了应该还是可以放在地下的

发电机在发电的时候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气体,而且如果潮湿的话是会加速发电机的氧化,寿命降低等

还有地下室一般都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这样的话如果出现火灾的情况不易于施救

网友J:
1.使用不方便;

2.空气流通不好;

3.出现其他事故不方便处理;产生更大的次生灾害!

网友J:
1.1考虑到发电机房的进风、排风、排烟等情况,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的要求,柴油发电机房宜布置在首层,但是,通常大型公共建筑、商业建筑等民用建筑首层属黄金地带,并且首层会给周围环境带来一定的噪音,因此按规范规定,在确有困难时,也可布置在地下室,由于地下室出入不易,自然通风条件不良,给机房设计带来一系列不利因素,设计时要注意好,机房选址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1.1不应设在四周无外墙的房间,为热风管道和排烟管道排出室外创造条件;
1.1.2 尽量避开建筑物的主入口、正立面等部位,以免排风、排烟对其造成影响;
1.1.3 注意噪音对环境的影响;
1.1.4 不应设在厕所、浴室或其它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和贴邻;
1.1.5 宜靠近建筑物的变电所,这样便于接线,减少电能的损耗,也便于管理;
1.1.6 不应靠近防微振的房间;
1.1.7 机房内设储油间.

2.通风问题
柴油发电机房的通风问题是机房设计中要特别注意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机房位于地下室更要处理好,否则会直接影响发电机组的运行。机组的排风一般应设热风管道有组织的进行,不宜让柴油机散热器把热量散在机房内,热风管道与柴油机散热器连在一起,其连接处用软接头,热风管道应平直,如果要转弯,转弯半径应尽量大而且内部要平滑,出风口尽量靠近且正对散热器热风管直接伸出室外有困难时可设管导出。机房内要有足够的新风补充,进风一般为自然进风方式,进风口宜正对发电机端或发电机端两侧。进风口与出风口宜分别设在机房两端,以免形成气流短路,影响散热效果。典型的进、排风口布置如方案一~四。.

柴油发电机组燃烧时除了会产生大量热气外,还会产生大量燃烧废气。这些废气必须经过专门处理后,才能由专用的排烟竖井排至空气中。据有关资料显示,柴油发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每产生1千瓦小时的电能,大约会产生二氧化流3.7克,一氧化氮1.5克,二氧化碳860克,还有因为燃烧不充分所产生的积碳,如果对废气不加以处理而任由其排放,对环境产生污染,达不到环保要求。因此应在机房设置喷淋间,内装设一成套的冲击式水浴除尘系统。主要是通过烟气高速撞击水面,污燃物由于动能作用被水面吸附,从而达到清洗烟气和降低温度的效果。经过处理后的废气须经钢制烟管或专业烟井引至高空或不会对其他人构成干扰的地方。采用钢制烟管,须考虑烟管的热胀冷缩,当直线段烟管较长时,应选取相应的补偿器;对于机房内和人易接触的地方,应用隔热材料厚(50mm)包裹烟管,在包扎时必须保证隔热材料不影响排烟软管和补偿器的自由膨缩。

网友K:
于地下室出入不易,自然通风条件不良,给机房设计带来一系列不利因素,设计时要注意好,机房选址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1.1不应设在四周无外墙的房间,为热风管道和排烟管道排出室外创造条件;
1.1.2 尽量避开建筑物的主入口、正立面等部位,以免排风、排烟对其造成影响;
1.1.3 不应设在厕所、浴室或其它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和贴邻;

1.1.4 宜靠近建筑物的变电所,这样便于接线,减少电能的损耗,也便于管理;

1.1.5 注意噪音对环境的影响;
1.1.6 不应靠近防微振的房间;
1.1.7 机房内设储油间.
1.2 机房的布置
1.2.1 柴油发电机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小时的隔墙和1.50小时的楼板与其它部位隔开;
1.2.2 机房应有两个出入口,其中一个出口的大小应满足搬运机组的要求,门应采取防火、隔音措施,并应向外开启。
1.2.3 机房四周墙体及天花板作吸声体,吸收部分声能,减少由于声波反射产生的混响声;
1.2.4 机房内设备的布置应满足《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的要求,力求紧凑、保证安全及便于操作和维护。

网友L:
相关的国家规定没有找到;但是既然是应急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就是要求迅速的为所需设备提供电源。例如医院手术室;抢救室。否侧就会出现事故。所以必须操作方便,动作迅速。因此发电柴油机应放在便于操作的地方。出现事故便于处理。通风排气顺畅保证柴油机正常工作的地方。

网友I:
怎么沉下去了  顶上去 欢迎更多人来打擂台

网友M:
既然是应急使用,那么就是平常不适用,如果柴油发电机安装在地下室,当电网用电突然失电后,其所有的照明都不亮,那么其地下室黑黑的的对于马上启动柴油发电机是个难度,不宜看清地下室柴油机设备的而且容易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所有地下室的照明及光线是个缺陷。再者地下室空间狭小,各种设备及管线密布,还有地下室潮气较多对于各种电气设备及线缆的腐蚀性较强,而且极易因为潮湿产生短路现象。

由于地下室通风性能不良,其内部空气混浊,此外柴油发电机柴油的挥发,二氧化碳及硫化氢等有毒气体极易在地下室内积存,所有其地下室内的氧气含量不足有毒气体存在是常有的事情,如果在紧急状况下在没有探明地下室气体状况时贸然的进入地下室启动柴油发电机极易早晨人员缺氧或中毒事故。

由于柴油发电机挥发的油气无法稀释,其长期积累产生的浓度不断变大,其中含有一些极易爆炸的瓦斯或者油气如果在此启动发电机其产生的火花既有可能触发爆炸的危险。

此外如果雨水天气地下室极易被水淹,应急柴油发电机失去应有作用。

网友N:
国家明文规定,应急设施应该放置在方便、快捷取用的位置,并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对于应急柴油发电机而言更应该如此了,方便维修,定期维护,更利于紧急应急状态下启动,投入应急工作,柴油易燃需要良好通风降温,一旦发生火灾,地下室也不方便灭火,种种原因都要求应急用的柴油发电机房不能放在地下室。

网友O:
其实从安全角度来说,都不存在的,在哪都一样。

石油行业,应急柴油机是个必备的东东,主要负责在主柴油机倒下的时候,应急柴油机起动,为油田提供电力供应,比如在海洋石油,应急柴油机就放在油轮的船舱最下层,这是设计必须,这也跟地下室没什么两样,都是最下面,也有潮湿的环境存在,但是只要环境的湿度能够控制,还是通风设备具备,放在哪都无所畏老,

因为柴油发电机一般来说都是需要空气起动,还有它本身就有空气循环系统为涡轮增压,所以必须要有通风,能够送风!!

谢谢,一点实践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P:
应急用的柴油发电机房不能放在地下室,我认为主要原因是:1.应急就是备用,备用的情形就是发电机长期停用,在地下室潮湿的环境下,绕组绝缘容易下降,而备用设备的排风系统一般都是停用的。2.柴油也有一定的挥发性,在不通风的地下室里,挥发出来的气体达到一定浓度,会致人中毒或燃烧爆炸的危险。3.通风设备再完善也存在万一没电或出现故障的可能,这都是对人身和设备的安全构成极大危害的隐患。所以。。。。。。

网友Q(2011-11-18):
1、考虑通风问题,地下室大部分通风不是很好

2、环境噪音,会对上层居住着造成噪音污染

网友R:
  1. 机房设计一般要考虑机组搬运成本,水路油路管道及电缆线的长度成本,承重,防水等方面
  2. 发电机组的进排风,进排风不足会影响柴油发电机组的输出功率

网友S:
引用 网友J:
1.1考虑到发电机房的进风、排风、排烟等情况,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的要求,柴油发电机房宜布置在首层,但是,通常大型公共建筑、商业建筑等民用建筑首层属黄金地带,并且首层会给周围环境带来一定的噪音,因此按规范规定,在确有困难时,也可布置在地下室,由于地下室出入不易,自然通风条件不良,给机房设计带来一系列不利因素,设计时要注意好,机房选址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1.1不应设在四周无外墙的房间,为热风管道和排烟管道排出室外创造条件;1.1.2 尽量避开建筑物的主入口、正立面等部位,以免排风、排烟对其造成影响;1.1.3 注意噪音对环境的影响;1.1.4 不应设在厕所、浴室或其它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和贴邻;1.1.5 宜靠近建筑物的变电所,这样便于接线,减少电能的损耗,也便于管理;1.1.6 不应靠近防微振的房间;1.1.7 机房内设储油间.2.通风问题柴油发电机房的通风问题是机房设计中要特别注意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机房位于地下室更要处理好,否则会直接影响发电机组的运行。机组的排风一般应设热风管道有组织的进行,不宜让柴油机散热器把热量散在机房内,热风管道与柴油机散热器连在一起,其连接处用软接头,热风管道应平直,如果要转弯,转弯半径应尽量大而且内部要平滑,出风口尽量靠近且正对散热器热风管直接伸出室外有困难时可设管导出。机房内要有足够的新风补充,进风一般为自然进风方式,进风口宜正对发电机端或发电机端两侧。进风口与出风口宜分别设在机房两端,以免形成气流短路,影响散热效果。典型的进、排风口布置如方案一~四。.柴油发电机组燃烧时除了会产生大量热气外,还会产生大量燃烧废气。这些废气必须经过专门处理后,才能由专用的排烟竖井排至空气中。据有关资料显示,柴油发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每产生1千瓦小时的电能,大约会产生二氧化流3.7克,一氧化氮1.5克,二氧化碳860克,还有因为燃烧不充分所产生的积碳,如果对废气不加以处理而任由其排放,对环境产生污染,达不到环保要求。因此应在机房设置喷淋间,内装设一成套的冲击式水浴除尘系统。主要是通过烟气高速撞击水面,污燃物由于动能作用被水面吸附,从而达到清洗烟气和降低温度的效果。经过处理后的废气须经钢制烟管或专业烟井引至高空或不会对其他人构成干扰的地方。采用钢制烟管,须考虑烟管的热胀冷缩,当直线段烟管较长时,应选取相应的补偿器;对于机房内和人易接触的地方,应用隔热材料厚(50mm)包裹烟管,在包扎时必须保证隔热材料不影响排烟软管和补偿器的自由膨缩。

网友T:
主要是处出于通风方面的考虑。

网友U: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bhdxzgp          bhdxzgp
jiaoanpeng      jiaoanpeng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AQD008           AQD008
chun_cnooc   chun_cnooc

20积分获得者:
ZHXL                   ZHXL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zyw3166           勇者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zwl763824690      今生缘
ganhong008           nananbeibei
freeunix          freeunix
ande                工控追求
maomian        maomian
laolangsan     爱你我发狂
2002125          2002125
yhqzll                yhqzll
hzhpl                hzhpl
张立旺            一品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