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及特殊功能模块在玻璃熔窑自控中的应用

楼主(2011-10-18):
PLC系统及特殊功能模块在玻璃熔窑自控中的应用

1、系统概述

玻璃熔窑各参数的稳定运行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到玻璃的产量和质量。在玻璃生产过程中对窑压和温度的稳定有严格的要求,同时窑压和温度的写急定又涉及到其它环节和参数,比如燃油的压力和温度,雾化介质的压力以及换向过程等等。要想实现这些参数的稳定,并且达到较好地配合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实现。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PLC产品在其功能和性能指标上都大大地丰富和完善,因此,我们就应用PLC的一些特殊功能模块和一些普通的I/O模块对玻璃熔窑的各个参数进行自动控制,包括前面提到的各种参数、熔窑的换向控制以及通过PLC和变频器的通讯实现对变频器输出频率的控制。系统投入使用以来运行状况良好。

2、系统构成

本系统上位机部分选用一台上位机配以FIX软件包,PLC部分选用知名品牌的PLC,它具有成本低、运行可靠、功能较强的特点。执行机构主要有变频器、电磁阀、薄膜调节阀、三相异步电动机等。

3、PLC实现的功能

本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PID调节部分,2、熔窑的换向系统,3、PLC和变频器的通讯部分。其中PID调节部分包括油压、油温、油流(1-6号)、雾化介质、窑压等参数的控制。

3.1PlD调节部分

PID控制主要通过PID控制单元,该单元主要有以下特性;1、l00ms高速采样周期,实现了高速PID控制。2、数字滤波器衰减输入噪音,控制输入意外干扰,使PID控制成为有效的快速响应系统。3、多种输出规格可供选择。4、八组数据设置,八个数值(如设定点(SP)和报警设置值)可以预置在八个数据组中。5、可以用数据设定器输入和显示当前值。6、先行PID控制,利用先行PID控制器及自动调谐的特性获得稳定的PID控制。7、可以用PLC程序输入和检索数据。同时我们通过PLC的程序实现双PID控制,从而实现了窑压和油流的稳定运行。

PID控制可以分为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两种模式,远程控制即通过PLC实现的控制,又有自动和手动两种方式,自动控制即由PLC进行全自动控制,不需要进行人工干预。手动控制即在上位机上给定一个阀位输出值,通过PLC对阀位进行控制。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在远程控制模式下的自动状态进行,并且每个PID控制回路的SV值、PV值、OUT值都可以在上位机上用棒图显示出来,非常直观。

同时在上位机上可以很方便地修改油温、油压、油流、雾化介质、窑压等每个控制回路的PID参数,如设定值(SV)、“P”值、“I”值、“D”值,并且操作界面非常友好,操作方便。

3.2熔窑的换向部分

熔窑的换向分为手动、半自动、和自动三种方式,手动即在控制柜上进行操作;半自动和自动都是通过PLC进行控制的,正常情况下都是在全自动换向状态下运行,不需要进行人工干预,只要在上位机上设定换向时间,PLC就会按给定的时间进行自动换向。并且PLC能自动地识别方向,在上位机上显示。同时还能保证在于动/半自动/自动三种状态之间无扰动切换。
3.3PLC与变频器的通讯

(现场总线DeviceNet)

现场总线是近年来进入工业现场控制领域的一项先进的技术,在本项目中我们采用了DeviceNet开放式的现场总线来实现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DeviceNet有很多特点;1、它为开放式现场总线网络,符合DeviceNet总线标准的国内外各生产厂商的机器均可连接。2、它支持广泛的数据处理操作,从通常的ON/OFF数据处理到条形码读入器的数据位操作。3、DeviceNet保证了波特率为125kbps,节点间最大500m的数据传输距离,因而在较长的生产线上应用简单方便。当采用某种PLC机型时它可以使用多达2048个I/O点和63个从站。过去我们都是利用一个模拟量信号(4-2OmA或0-10v)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从而实现节能或调速的要求。但是模拟量信号不管是4-20mA的电流信号或者是0-l0v的电压信号,即使采用数字化处理,但在传输过程中仍然是以模拟量信号进行传输,容易受到干扰,同时模拟量信号精度较低,只能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系统中,在精度要求较高的系统中,模拟量信号还易受干扰,造成系统的不稳定,而我们采用通讯的方式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一种纯数字化的控制,即数字的处理采用数字化处理,传输是纯数字化的传输,精度很高,这就能够使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非常稳定。同时还可以把变频器的运行状态,故障信息在上位机上显示出来。

4、结束语

该系统应用于某玻璃生产线后运行稳定,也降低操作者的劳动强度,受到生产分厂的好评。由于该系统在改造前,油流量的控制一直不能技入自动,长期处于手动控制状态,需要很频繁地调节流量阀的开度大小,工作量很大。改造后能完全实现自动控制。而且该系统的操作也非常方便,凡是需要修改的参数都可以在上位机上直接输入,如变频器的起/停、基准频率、每个PID控制回路的参数值等。另外,该系统价格低,投资少,降低了产品成本,效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