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质和故障判断的简易方法

楼主(2011-10-18):
变压器油质和故障判断的简易方法

变压器油由于受环境污染和氧化产生的树脂和沉淀物的影响从而发生了劣化,或是在变压器有故障时,均会导致其外状发生改变。利用油的外状对变压器油及变压器的运行状况做出判断分析是一种最基本、最直观的判断方法。

良好变压器油油样用玻璃杯从变压器底部取样阀中取出少量后,对着阳光仔细观察,良好的变压器油应该是清洁而透明的,不得有沉淀、机械杂质、悬浮物质及棉絮状物质,颜色应为淡黄色。

油样颜色为棕色或褐色其酸值和水溶性酸往往接近或超过国际标准注意值,但是,其色谱分析没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情况下,对于颜色较深的变压器油,应加强油的化学监督试验,缩短实验周期,或者可以说,就不适宜再用了。应对变压器油进行再生处理,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油样油色发暗其简化分析中,酸值和水溶性酸均严重超标。一般情况下,油色发暗,则可能为油的老化现象,变压器内部无故障。

油样油色发黑其简化分析中,闪点往往接近或低于国际标准要求的极限值。色谱分析中,氢气和乙炔组分增高也是一重要特征。一般情况下,油色发黑可判断为变压器内部可能存在放电现象或是放电兼过热现象,变压器油因变压器固体介质的炭化而变黑,放电严重时会造成设备烧毁,甚至发生爆炸事故。闪点过低也会导致变压器发生火灾,甚至爆炸。对于油色发黑,且闪点过低的油应特别引起注意。

油样浑浊发白其简化分析中,击穿电压的降低和氢气含量的增高是油样浑浊发白的两个重要特征。一般情况下,如果油样浑浊发白,则很可能是油中含有水分造成的,可大致诊断为变压器油内部进水受潮。这里有一个简易方法来大概得知配电变压器油击穿电压值合格与否,而无需用油的介电强度测定仪来判断。取一只无色透明经过烘干的平底玻璃杯,从变压器底部取样阀中取出少量的油样,使之在玻璃杯中形成7cm高的油柱,在光线充足处,将杯底紧贴报纸,从上望下透过油柱,如能看清6号字,则该油样的击穿电压应在25kV以上。而在10kV配电变压器运行中,绝缘油的击穿电压要求不低于25kV。

以上所述,可以作为对变压器油油质和变压器可能出现的故障做出的初步判断。同时可根据其异常情况的不同,明确需要进行的油化学监督试验项目,以对设备故障及早做出进一步准确的诊断。

网友A:
不是有比色卡嘛……

用比色卡一对比就清楚了

网友B:
良好变压器油油样用玻璃杯从变压器底部取样阀中取出少量后,对着阳光仔细观察,良好的变压器油应该是清洁而透明的,不得有沉淀、机械杂质、悬浮物质及棉絮状物质,颜色应为淡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