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五十七期--为什么室内空开、漏电保护器、主空开均跳闸?

楼主(2011-10-18):
        有一朋友新装修的房屋,已住进去,控制箱有三个漏电保护开关,一次再换一漏电保护开关时,将控制箱的内的主空开断开,接上一漏电保护器后,在合上主开关时,出现另一漏电保护开关、主空开和外面的空开均跳闸,后经过检查无异常,重新合上开关后正常。为什么会出现室内空开、漏电保护器、主空开均跳闸?

要求: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阐述最详细,最正确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感谢彩云兄的题目

网友A:
将此题设为电源电气周擂台

请彩云兄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此题设为电源电气周擂台

请彩云兄理解

网友C:
首先请LZ确认这几个漏保是单P的还是双P的。如果是单P的,请接线的师傅确认火零的位置是否正确的了,否则就可能会因为漏保的火零的错误引起保护动作,继而引发其他的设备的动作。同时确认后级线路里面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从未引起主空开的动作。双P的要看线路的接法,才可以确定是什么问题,比如说把火线直接接地了,然后保护就动作。。。。

网友D:
          有一朋友新装修的房屋,已住进去,控制箱有三个漏电保护开关,一次再换一漏电保护开关时,将控制箱的内的主空开断开,接上一漏电保护器后,在合上主开关时,出现另一漏电保护开关、主空开和外面的空开均跳闸,后经过检查无异常,重新合上开关后正常。为什么会出现室内空开、漏电保护器、主空开均跳闸?
            这个说明装修的房屋可能存在火零线偶尔性短路故障,否则不会出现另一漏电保护开关、主空开和外面的空开均跳闸现象的,这个只有等下次再出现时候最有可能查出。还有就是家里可能存在备用的不间断电源设备,送电时候,交流电不同相,导致过电流跳闸。

网友E:
有点乱,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该控制箱有6组单机空开,3组2p漏电保护器。

我检查了所有接线都没有问题,在跳闸后没有动作任何接线,断开所有空开后用万用表检查线路火线对地、零线对地均正常。然后上电恢复正常。

后经过分析,我认为可能是因为在合上主开关时,由于有一漏电保护器接空气能,大概2kw,加上其它负载,瞬间启动电流超过主空开等的额定电流而出现跳闸。

楼主:
感谢HOTEAM和Smile,将我的问题作为一周擂台,非常感谢!

网友F:
瞬间电流冲击,只是一种推测,到底是何原因值得探讨,如是电流冲击,不妨相同工况,再次试验,看有没有同样结果。此问题的主要一点在于,检查未发现不良原因,重给电后一切正常。假设一种可能,接线时,有短路现象(具体情况要分析现场作业),在第一次供电时,冲击跳闸,同时短路部分闪断,检查时,再次供电时都没问题了。

网友G:
非常明显的触保跳开的线路对地短路,而且短路很厉害。短路后大电流烧熔分开了,导线没全断。长期通电时导线不会产生移动,一旦停电导线冷却,热胀冷缩导线产生了移动碰触了。

注意特别是穿越预制板孔洞的导线,一般情况下是不穿管保护的,那条线路只有它施工时最容易拉破导线皮,孔中往往有外露的钢筋。其二,埋入墙中的开关、插座不规范的安装,用绕接的方法连接暗藏在这些盒中接头没包扎好,引起的隐患瞬间碰触短路,而后分开。有没见过三线供电的厨房用电器(电饭煲、电水壶之类的),它所发生的碰壳短路,现象完全象题目所产生的现象相同。

注意空开上下匹配,主空开需要至少20A,分路空开2KW的单相带电机类(或变压器)电器配备15A的。家中有3匹及以上的单相空调配备触电保护器选择大于30MA的这样不会经常无故障跳闸。

网友D:
后经过分析,我认为可能是因为在合上主开关时,由于有一漏电保护器接空气能,大概2kw,加上其它负载,瞬间启动电流超过主空开等的额定电流而出现跳闸。
这种可能是绝对不会产生的,看看你的主空气开关多大,只会是偶尔对地短路,或者偶尔火零线相碰。答案必须等待下次跳闸时候,马上检查。

网友H:
我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原因是有人是事前已经按下漏电保护器的试验按钮(在不带电状态下),上电后会自动跳闸,但只会跳一次,只需再次空载重合闸后就好了

网友D:
装一个ABB的漏电开关,看看下次跳闸漏电开关的右手侧开关是否跳闸,如果右手侧跳闸,说明线路漏电,如果但是左手侧或者两个开关跳闸就是短路跳闸。

网友I:
确认这几个漏保是单P的还是双P的。如果是单P的,请接线的师傅确认火零的位置是否正确的了,否则就可能会因为漏保的火零的错误引起保护动作,继而引发其他的设备的动作,漏电保护的出来的的第一根是零线,很容易接反了,检查空开和漏电保护器是不是匹配,主要是额定电流的大小。还有就是线路漏电,既然是换漏电保护器,要查出之前坏的原因,才好解决问题。我认为线路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J:
是电路原来用的是串联电路,在跟换时又接成了并联,且出现了相与相之间断路

网友A:
50MP获得者: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10MP获得者:zhuxx                        欣欣向荣

                          shijianye                 shijianye

                          topkingjun               PistoN

30积分获得者:freeunix                 freeunix

                            shijianye                shijianye

                            zhxl198808            zhxl198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