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五十八期--TN-C-S系统和TN-S系统可否混用

楼主(2011-10-18):
有设计院给提供的图纸居然出现了这种情形:从对方的变压器低压配电柜来的线只有4根,图纸上已经在变压器低压侧接地点上将保护线和中性点分开了,那就是TN-S系统;那么从低压配电柜上出来的电缆应该是5根芯的啊,现场也没有接地桩另外做接地点,想来可能是准备到时候在从中性线上在分出一根来做PE线,那就是将TN-C-S与TN-S混用,把对方的系统用图纸表示一下,大家看看能不能这么做啊。

要求:阐述TN-S和TN-C-S系统是否可以混用,为什么
请针对以上要求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初结贴。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这样做可以正常运行,符合TN系统的做法----用电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保护。无论PE还是N都是零线,在系统接线注意PE和N在分开后就不能连接了。设备2是三相四线供电。

网友B:
TN-C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对地有电压,所以与保护线所联接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有一定的电压。
2 )如果工作零线断线,则保护接零的漏电设备外壳带电。
3 )如果电源的相线碰地,则设备的外壳电位升高,使中性线上的危险电位蔓延。
4 ) TN-C系统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时,工作零线后面的所有重复接地必须拆除,否则漏电开关合不上;而且,工作零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断线。所以,实用中工作零线只能让漏电保护器的上侧有重复接地。
5 ) TN-C 方式供电系统只适用于三相负载基本平衡情况。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没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 TN-S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建筑工程施工时必须采用TN-S 方式供电系统。

TN-C-S 系统
它由两个接地系统组成,第一部分是TN-C系统,第二部分是TN-S系统,其分界面在N线与PE线的连接点。
(1)当电气设备发生单相碰壳,同TN-S系统;
(2)当N线断开,故障同TN-S系统;
(3)TN-C-S系统中PEN应重复接地,而N线不宜重复接地。
   PE线连接的设备外壳在正常运行时始终不会带电,所以TN-C-S系统提高了操作人员及设备的安全性。施工现场一般当变台距现场较远或没有施工专用变压器时采取TN-C-S系统。

分析设备1接线方式为TN_S制式,符合规定:在TN-S接地制式中,只允许PE线和N线在电源端链接一体,在负载端是绝缘的。设备2属于TN-C接地制式,但运行过程中要确保PEN线不能断开。而且设备2也做到在车间明敷PE线,把N线和PE线分开来。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样做是可以运行。

网友C:
作为理想原理图,本图混接理想是完全可以达到理想要求。作为工程使用分为两种情况:

1、N线线径小于等于相线的情况,工程上是不合适的。安全系数远远低于纯粹的TN-S系统。再说TN-S系统N线不宜重复接地,线路过长(大于1公里)N线导线阻值影响会有与大地电压差产生。造成触电!所以是不适宜使用此原理图的!

2、本原理图作为工程降级施工使用,作为TN-C系统使用,N线重新标识为PEN合用线,这是一个合格的供电系统!根据TN-C标准配置,TN-C线路转换系统TN-C-S完全是合适的!即标准主干线TN-C系统,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可以转换成TN-C-S系统安全的使用!

网友D:
通过图纸可以看出,前半部分使用的是TN-S系统,后半部分使用的是TN-C-S系统,这两种系统可以混用的。但是,现在住宅楼通用的设计方式是使用TN-C系统供电到分配电箱后,再行扩展为TN-C-S系统。如果如图纸一样的画法,就不如直接将系统设计成TN-S-C来的直接。叫我看,设备一多出的PE线很可能是设计者的笔误,他应该想设计成TN-C系统,无意中多画了一条线就变成了TN-S系统了,只是猜测,因为这样设计不符合常规。

网友E:
我是这样理解的,TN系统分为TN-C、TN-S、TN-C-S,TN-C保护线和中性线共用的,TN-S保护线与中性线相互独立的,TN-C-S是中性线和保护线先共用后分开,那么可以可以肯定的说,TN-C-S和TN-S能共用。

网友F:
看了半天,我觉得设计图纸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TN-S系统,这设计的就是一个TN-C-S系统

网友G:
我对电气系统的什么标准规定我不懂,只是根据电路原理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地线与零线的连接点是越往近地端越安全,直至完全分开。我举两个实例供大家参考,一次我在租房发现电脑的外盒带电了,一检查发现地线也变成了火线,还好只是笔记本的键盘坏了,想起来原来有一次括台风外边的线断过一次。一次一焊工师付将电焊机接地线接在管道上,结果发现一电箱的零线都烧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通过图纸可以看出,前半部分使用的是TN-S系统,后半部分使用的是TN-C-S系统,这两种系统可以混用的。但是,现在住宅楼通用的设计方式是使用TN-C系统供电到分配电箱后,再行扩展为TN-C-S系统。如果如图纸一样的画法,就不如直接将系统设计成TN-S-C来的直接。叫我看,设备一多出的PE线很可能是设计者的笔误,他应该想设计成TN-C系统,无意中多画了一条线就变成了TN-S系统了,只是猜测,因为这样设计不符合常规。

网友I:
1、根据TN系统的分类,TN-C-S系统明确解释为:系统中有一部分线路的N、PE线是合一的。TN-C系统,整个系统的N、PE线是合一的。

2、从你截的这一点图纸来说,符号标的是:U、V、W,真不好给你下结论。

网友J:
不如直接将系统设计成TN-S-C来的直接,如果如图纸所示,这种情况容易跳闸

网友K:
从提供饿图例上偶发现,设备1由于保护线与零线分离最后在接地极汇合,那么设备保护线在正常状态下不会有电流存在,即设备的外壳不会因为三相电源用电不平衡而引起带电,就是PE线上的电流只受设备绝缘影响。

设备2由于保护线最终接与电源的零线上那么当三相用电不平衡时即零线带电情况下其设备2保护线上会有电荷存在引起设备2外壳带电,其电压大小与零线上不平衡电流大小及共用的接地线(零线)长短有关(电阻值),共用零线越长设备2所带电压越高,使原本绝缘正常的设备2外壳带电,产生危险。

所以偶感觉这个设计方案不安全,起码对于设备2存在外壳带电的危险性,因此还是使用正常的设计原则把PE线缆补充完整为好,使其构成一个真正的TN-S系统,其实作为一个工程实施也不差这么一根线缆的钱,为什么要留有安全隐患呢。

网友L:
此图可以用!!!!!!!!!!!!

网友M:
这个图可以用,单凭是设计院提供的图纸,也说明是可以用的,呵呵。
先分清几个概念:
tn-c-s系统,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如上图设备2,这段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 设备2接入点为D至后面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S 系统可以降低电动机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ND 线的负载不平衡的情况及 ND 这段线路的长度。负载越不平衡, ND 线又很长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地。
TN-S系统,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分开的TN系统,如上图设备1。TN为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电器设备外漏可导电部分通过零线接地的接零保护系统,N为工作零线,PE为专用设备保护线,即设备外壳连接到PE上。对于大量单相负荷造成的三相不平衡问题,因为N为专用,平时PE不导电,安全性好。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如建筑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网友N:
TN-S系统中,N线绝对不能再重复接地!否则,总归内漏电保护器肯定会跳闸!即便漏报故障不跳闸,但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共存的后果是-----扩大设备单相接地的故障面,从而使安全性能大大降低,且带来安全隐患!

网友O:
这样的供电系统也有过的,也就是传说中的TN-C-S系统,对于系统内的某些特殊设备可以单独做接地线为其接地,其余部分从经济角度考虑只做接零处理。这样做在供电可靠性上不如TN-S系统

网友P:
      1、从图上看这样画不妥,当要加上开关的话,实际工作中是有这样接法的,因为老系统都是4芯送电,到室外配电箱后,接地,分为TN-C-S,分开PE,N。都是为了省一根PE线惹的祸
      2、这两种方式可以混合使用,但是前提有条件的。按照你提供的图示,若设备二发生接地故障,将导致设备一带电,在同一条线路中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是不可以混用的。

楼主:
50MP获得者:lyc19730508          smile

10MP获得者:jiaoanpeng             jiaoanpeng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zhuxx                    欣欣向荣

30积分获得者:lcx_jia                 李存绪

                     ande                   工控追求

                     zwl763824690      今生缘

                     abcxiangdong        EastW

                     张小光                  张十

                     huangkaixiang        huangkaixiang

                     welfare87              福利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topkingjun             Piston

网友Q(2012-12-05):
TN-S接地:即常说的三相五线制,由变电所引出的N线和PE线是分开的,N线不允许再接地,PE线则与用电建筑地相连。

网友Q:
可行,实际上就是接地方式TN-C-S

网友Q:
引用 网友F:
看了半天,我觉得设计图纸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TN-S系统,这设计的就是一个TN-C-S系统

7楼正解。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