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两台伺服电机同步

楼主(2011-10-19):
请高手指点

两台台达的伺服电机同步问题,用跟随的方式,应该怎么连接驱动器?怎么控制?

网友A:
你是要做龙门同动还是主从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龙门同动还是主从跟随。

龙门同动??

还是先说一下主从跟随吧!谢谢!

网友B:
通过光电编码器反馈电机实际的速度与位置,与给定的速度或位置信号比较,再通过内部计算,直接对从电机的速度、位置进行控制,使从电机的速度和位置与主电机达到“同步”的运行;其作用主要分为同步(Synchronization)控制功能及定位(Positioning)控制功能:由于引进光电编码器脉冲反馈信号,同步控制器不仅能够进行简单的速度同步控制,而且还能通过脉冲计数对电机旋转角度进行控制,以达到角度即位置同步的目的,并且具有自动纠正、速比可调、角度补偿及多台电机之间级联同步等功能。

楼主(2011-12-15):
谢谢各位,主从跟随搞定了,龙门同步在这些硬件基础上不能完成,需要A2驱动器,我这个驱动完不成!

网友C:
可以一个命令,两套相同的参数,两台电机;做同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