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类型里怎么找不到MT506MV啊!我该选哪个了?

楼主(2011-10-19):
我在威纶通网站里下了个EB500V271chs的编程软件,安装后,在欧姆龙的CP1H上运行,程序也写好了,在电脑和屏之间上传失败,编程线也检查了,波特率也改过,通信口类型也改了得,反正试过很多遍,就是上传超时,后来在《设置系统参数》里找不到MT506MV这个型号,还有PLC类型里也没有CP1H这个型号,请问是软件版本不对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如果是设置的问题我该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
2.7.4 的软件

选欧姆龙CP1H  很简单

连线 参数正确 监控模式没什么别的

现在威纶还有MT506M?

www.ytleader.cn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 工程等

网友B:
软件用V2.74的,不能上传程序,首先要看下载线对不对,是否用USB转串口,威纶的屏,对这个USB转串口要求比较高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  :  13761012595

网友C:
506M的屏设置为506T/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6M的屏设置为506T/S

对的。

现在威伦通506的屏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