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proface触摸屏型号

楼主(2011-10-19):
我处有一触摸屏,没有标签,查不到型号,使用了GP070-ET41以太网模块,以太网模块生产日期是2002年,触摸屏主板可以看到,有一个编号是D97028B,在GP070-ET41上有D97028C的编号,怎样能确定该屏型号,附图为主板图,在网上找到的

网友A:
通电读里面程序通电读里面程序通电读里面程序通电读里面程序通电读里面程序

网友B:
单色的是GP570-BG41或者GP570-LG41,彩色的是GP570-SC41

---------------------------------------

无锡海加尔自动化

维修三菱,普洛菲斯,触摸屏,施耐德PLC,触摸屏

0510-82430502

网友C:
上普洛菲斯官网一般可以查到!http://www.proface.com.cn/

网友D:
是否可以读到程序? 拿编程线把程序读上来,程序里型号选择就会显示是那个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