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照明灯的问题,但见鬼了……

楼主(2011-10-19):
维修一个400W金卤灯,别人维修时错换成400W钠灯,点不亮,不知道原因,带回来后试接却发光正常。再回去安装又不亮。如此两三次。
后本人在组内换回金卤灯,试验发光正常,但镇流器在他们试验时非常热。拿到现场安装,又不亮,现场没有零钱,施工单位取的厂房钢梁做零钱,但电压可以达到240V,百思不得其解,后换镇流器,触发器。已好。
问题是:现在要吧确认镇流器肯定有问题,为什么在组内试就正常,拿到现场就不亮?但现场用地当零线对灯具也有影响吗?期待师傅们帮解!

网友A:
镇流器有问题 要不接触器有问题不过镇流器问题大些

网友B:
看触发方式,灯标准不一样

网友C:
上来学习一下,

凡是维修灯类的一般是这三种情况:发光材料(灯管),镇流器和触发器。

先看灯管,确定没问题后,再看镇流器,用电笔试流入也流出端有木有电流。如果流出端没电流讲明已坏,须更换。最后到触发器。

网友D(2011-12-11):
现场的240伏是虚电,电压达不到,是主要原因

网友E:
现场的240伏是虚电,电压达到,电容量可能不够吧,是主要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场的240伏是虚电,电压达不到,是主要原因

网友G:
用钢梁做零线的做法,先不说对错,但肯定不行。必须设零线!

网友H:
用钢梁做零线的做法,与大地接牢阻值小还可以,不过很危险,如果是虚接或接不好就不行的!

楼主:
虚电压的话,带上设备再量,电压还是那么240伏,如果是虚压应该会降下来。

网友I:
引用电气精灵回复内容:

现场的240V是虚电压,电压达不到,是主要原因

网友J:
电压是主要原因!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现场的240伏是虚电,电压达不到,是主要原因

感觉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L:
学习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电压是主要原因!

刘老师,这个我还是有疑问,在路量,电压并不降低。如果虚电的话,电压应该会降低的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刘老师,这个我还是有疑问,在路量,电压并不降低。如果虚电的话,电压应该会降低的吧?

1、“在路量,电压并不降低”,那是电路处于开路状态;

2、电路处于通路时,由于接地电阻大,电流压降大,灯两端的电压就会降低,你测量的并不是这个时候的灯两端的电压;

网友M:
很有意思,同意压降低的说法!

网友N:
我遇到过.把火.零.两线一换就好.好像是触发器不太配套

网友O:
不同意降压的说法,因为后面他换了镇流器,触发器以后就亮了,其实只要是镇流器,和触发器在规定的功率范围内,至于灯泡是钠灯还是金卤灯都没有问题,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灯的冷却时间不够,二种就是触发器,镇流器有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不同意降压的说法,因为后面他换了镇流器,触发器以后就亮了,其实只要是镇流器,和触发器在规定的功率范围内,至于灯泡是钠灯还是金卤灯都没有问题,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灯的冷却时间不够,二种就是触发器,镇流器有问题

同意楼上的说法,注意金卤灯有一定的冷却时间,当冷却时间不够,灯是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