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2整了两天也没解决,请有真正的台达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10-19):
EX2 PLC版本1.4,主机带4通道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都无法切换到4--20mA,用以前调好的程序也没用,就那几个参数反复的试,实在是搞不定了,台达的服务确实有问题,没办法这里看看有高手吗?

D1114=0

D1115=16191

4个输入通道为4MA时为数字量为400,输出数字量为0时输出模拟量为0MA

本应该输入数字量为0,输出模拟量为4MA,就时切换不过来!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你在什么地方啊!应该是你没有设置对

网友B:
d1114设0为通道开启 d1115设3f3f 这个设定应该是没问题的,你看看你外部的接线有什么问题,或者换个PLC试试

网友C(2013-10-15):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吧,能帮忙看看我的程序哪里有错,PID没有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吧,能帮忙看看我的程序哪里有错,PI...

 方向模式改为1,试下。

或是

D52是不是被PID指令后面的其它指令给限制了,把D52改为其它未使用的单元试下,比如用D100,PID指令后加一条MOV D100 D52,再监控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