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系列的USB下载用Windows 7家庭版有问题了!台达的服务让人心寒!

楼主(2011-10-19):
AE系列的USB下载用Windows 7家庭版有问题了!无法下载,只能在这里求助了!用台达产品是无法得到好的售后服务的,多少次打电话给他们,得到只是敷衍了事,用过几次AB的,不管是啥问题人家会很有耐心帮你,解决问题,差别咋这样大呢?

网友A:
可能你碰到不好的服务人,每个公司都有耐心给你讲解;也有不干事,

这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不行话,你就找成XP的再试一下;

你可以这样测试:1.用其他和你系统一样的电脑试下;2.用其他电脑是XP系统的试一下;

看是电缆下载线问题,还是驱动问题;

一般就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B:
搞工控的暂时还是用XP好些

网友C:
如果你觉得是下载线出了问题,则换一根;否则到官网下载1.05.86版本的软件: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2&tpid=3

现在台达主打市场的是B系列彩色屏,据说性价比高。所以建议以后最好更换到DOP-B,否则一旦A屏停产了,想要修理连零配件都找不到!

网友D:
如果是台达的人应该会很耐心的给你回复的

用WINDOW 7的话屏里面的USBCOMMODE参数必须是1,另外下载线必须是2.0的高速下载线才行

如果还不行,可咨询台达产品处的人

网友E:
可以在win7下运行,使用usb下载的时候 人机上usb commode 修改为1,查看方法

人机进入系统--settine---usbcommode  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