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电焊机烧焊时灯炮怎么会变亮

楼主(2011-10-19):
问个问题 电焊机烧焊时灯炮怎么会变亮

网友A:
可能是电火花闪烁得你老兄眼都花了,幻觉灯泡都变亮了;也可能是电焊机产生的谐波杂讯太多导致灯泡变亮

网友B:
帮楼主转到电源电气区,

哪儿有更多的技术高人会帮您解决问题

请楼主理解

网友C:
电焊机是一个感性负载,在断续焊接当中产生不稳定的自感电势,能引起局部电路电压忽高忽低,所以灯泡变得忽亮忽暗。

网友D:
3楼丰田自动化说的好的很了,俺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E:
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中心点偏移。

网友F:
是无功补偿器在补偿造成的

网友G:
“灯炮怎么会变亮”,那儿的灯泡?

网友H:
不知您说的啥

网友I:
你说的是不是电焊机在引弧过程中产生的现象。电焊机在开始引弧时由于自感电动势的原因,二次线圈将产生很高的自感电势,一次线圈为了克服这个电动势,将产生一个反电势,这个反电动势与电源的矢量之和稍大于电源电压,所以接在线路上的电灯的亮度会比平时亮一下,不过电弧稳定燃烧后就好了。

网友J:
请把问题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