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剥电线你用钳子、剥线钳还是剪刀、电工刀?

楼主(2011-10-19):
在这里调查一下:接柜子/接线的时候,你到底喜欢用什么剥线:平口钳、尖嘴钳、剥线钳还是剪刀、电工刀?或者是别的什么工具?

网友A:
根据具体情况来 比如线径在10MM以下我用剪刀 接线的时候有些地方要用尖嘴钳 线径大了当然就是电工刀咯

网友B:
10平方以上美工刀;

5平方以下专用剥线钱

2平方以下 斜口钱!

网友C:
一般情况下肯定是细线,又不可能背一堆的工具,所以就用尖嘴钳子剥线

网友D:
干仪表的接线线缆都较小,而带别的工具不但麻烦还容易丢,所以偶就用一把很旧的老虎钳子了。

网友E:
看来剥线钳总是功能单一啊,不方便

网友F: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1、小线用剪刀也可以,但要注意力度大小,否则会伤及到铜丝,时间久了感觉会出来

2、稍大先用尖嘴钳解决问题

3、大线尤其是电缆线,使用裁剪到,线划破绝缘皮,然后按照小线处理,就OK

网友G:
这也调查??????你上厕所一般用什么牌子的卫生纸??

网友H:
一般情况下 斜口钳 或尖嘴钳

网友I:
   10 以下,一般用斜口钳

   10以上,用美工刀.

网友J:
细线啊!别拍我。打火机用过、烙铁也用过。

网友K:
接柜子一般用剥线钳,都是一平方或一点五平方,其他时候什么都用,打火机什么的也用过,甚至于用过牙齿.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接柜子一般用剥线钳,都是一平方或一点五平方,其他时候什么都用,打火机什么的也用过,甚至于用过牙齿.

我也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接柜子一般用剥线钳,都是一平方或一点五平方,其他时候什么都用,打火机什么的也用过,甚至于用过牙齿.

我也一样。

能用上什么用什么

网友N:
什么都用。手头有啥就用啥

网友O:
电工刀、老虎钳、随身小刀、小剪刀等等,无所不用。。。。

网友P:
老虎钳或者尖嘴钳,10mm以上的美工刀!斜口钳不常用

网友Q:
具体要看个人习惯。

网友R:
一般剥控制回路,保护回路,照明线路的用剥线钳或尖嘴钳;剥电力电缆,高压电缆时就用到点工刀了。

网友S:
一般用斜口钳,粗线用美工刀或电工刀,配线的时候采用剥线钳

网友T:
有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U:
少量接线时,用老虎钳。大量接线时就用剥线钳,因为它省力。

网友V:
剥线钳,还有一种就是偏口

网友W:
感觉用剥线钳木有斜口钳快啊。 我的斜口钳刀刃上有两个小的圆缺口,用来剥0.75mm2的线很快的。

网友X:
接柜子/接线的时候,你到底喜欢用什么剥线:平口钳、尖嘴钳、剥线钳还是剪刀、电工刀?或者是别的什么工具?

一般用墙纸刀,斜口钳

网友Y:
有时候用这些工具,有时候什么不用;应用牙!呵呵

网友Z:
抓啥用啥,连石头也用过

网友AA:
回通讯网:

以前一直用 箭  牌,结婚后就不晓得了!

网友AB:
最喜欢用电工刀。。。。。。。

网友AC:
在学校里常用的是剥线钳。但不知未来会不会改。

网友AD:
用小型偏口钳,剥线 压线。

网友AE:
做维修电工,1个平方毫米以下,用牙咬!

网友AF:
掉的只剩下斜口钳了了,和一个小螺丝刀,当面对大电缆时用手锯,普通电线时斜口钳全部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AA:

回通讯网:

以前一直用 箭  牌,结婚后就不晓得了!

结婚以后用盾牌

网友AG:
我们主要用剥线钳。斜口钳也用过,但是是应急的。

网友AH:
水口钳,因为水口钳比较锋利,力度掌握的好的话,只剪掉绝缘层,0.3的线也不会伤着芯线。推荐用世达和捷科的,指甲剪都可以省了。

网友AI:
接柜子/接线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用剥线钳比较好

楼主:
10个平方及以下的线,我喜欢用剪刀。因为一把剪刀已足。

我列举一下用剪刀这个现象:

1、电气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特别是沿海城市,很多电工喜欢用剪刀——那种手柄上有绝缘的剪刀,当然最好是张小泉的剪刀。

2、用剪刀的好处:在很多时候,一把剪刀可以同时替代老虎钳/尖嘴钳、电工刀/美工刀————剪刀可以剪开捆扎电缆的薄塑料带/编织带/尼龙绳、;可以剪开把电线接头包得很结实的电工胶布(而且很省时);可以很轻松地剪断10平方及以下的软电线而不伤剪刀(硬线易伤剪刀,一般用钳子剪);可剪开其它钳子根本无法剪断或剪好的薄、细物体(例如纸张、在转弯转角处保护电线的胶皮、尼龙袋、其它绳子);剪刀还可以用作生活工具:剪头发、胡子、鼻毛、指甲、趾甲衣服、线、各种纸张;可以用作凶器来杀人,还可以很轻松的自杀;可以解剖鱼、鸡、鳝鱼等。。。。。。

3、综合上述,一把好的剪刀,是省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也调查??????你上厕所一般用什么牌子的卫生纸??

给几个建议:

1、要尊重发帖人。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因为你个人认为发帖人的帖没意义就打击这个帖或发帖人。

2、希望你也去论坛发一些很有水平的帖,这样对大家都很有帮助,可以互相学习,学到很多东西,大家也会很感谢你、支持你!

3、如果再有类似现象,将坚决执行网站管理规范:决不姑息,坚决删除!

楼主:
对于大(铠装)电缆线,一般使用美工刀/电工刀划开,再剥线(采用钢锯)。

对于0.75平方以下的电线,如果使用剪刀不熟练,很容易剪断铜线,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钳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Y:

有时候用这些工具,有时候什么不用;应用牙!呵呵

看在什么时候

这个偶有经验,想当年晚上值夜班,在现场处理仪表故障看到里面的电路处理板又跟很细的接线似断非断,于是重新拆下接线,很气愤的是裸露的铜线竟然断了,用老虎钳子剥线由于很细一剥就断,眼看就不够长了,一急之下就用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也调查??????你上厕所一般用什么牌子的卫生纸??

给几个建议:

1、要尊重发帖人。你可以不回答,但不能因为你个人认为发帖人的帖没意义就打击这个帖或发帖人。

2、希望你也去论坛发一些很有水平的帖,这样对大家都很有帮助,可以互相学习,学到很多东西,大家也会很感谢你、支持你!

3、如果再有类似现象,将坚决执行网站管理规范:决不姑息,坚决删除!

我是很认真地提问啊?为了维护工控人的后门安全,交流一下有什么不好呢??

电X经常交流前门的内容,交流交流后门有什么不可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G:
我们主要用剥线钳。斜口钳也用过,但是是应急的。

剥线钳在批量生产时用的多,在现场,因为条件所限,有时候空间狭小,剥线余量受限,太细的线用剥线钳也不方便。。。。。。。

剥线这方面,我觉得电讯系统的接线值得借鉴,,,看他们接线好潇洒,剪断,一插,,或者像做网线那样,剪断,插好了,一压。。。从来就不用剥线。。。希望将来做PLC的也可以借鉴一下,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那么潇洒地接线。。。

网友AJ:
现在一些接线端子是不用剥线的。

有时质量不太好的传感器的线直接可以用指甲扣着一拉铜线就露出来了!

网友AK:
这个问题比较有创意,剥线不一定用啥,手边有啥就用啥了,剥线钳、电工刀、斜口钳。。。。。,啥都没有的时候,不太粗的线,可以试试打火机啊,一般的细线,手指甲也可以凑合着剥吧^_^

网友AL:
没工具的时候用嘴咬    呵呵

网友AM:
一般软线部分量少且平方在5平方以下的用斜口钳,尖嘴钳,太细的用打火机,如果是量多的时候用专用的剥线钳,平方数大的就用美工刀或是电工专用刀

网友AN:
带刃剥线钳或小型切割钳,一般剥线钳在六平方以下,小型切割钳可以剥70平方以下

网友AO:
我的实习老师教我们用牙咬。

网友AE:
引用 网友AO:
我的实习老师教我们用牙咬。

网友M:
引用 网友AO:
我的实习老师教我们用牙咬。

这可是有水平的老师,实惠啊。

网友AP:
看來多數使用的線材都不怎樣 好的線你用牙齒咬咬看 還剪刀 可能都剝不下來  或剝下來傷痕纍纍 這要讓老外看到 恐怕接不到單

搞技術第一件事 選用對的工具

网友AQ(2011-11-24):
各种剥线工具丢过一些,后来发现空调毛细管剪钳好用方便

网友AR:
用牙剥线是一门值得大家学习的技术:咬得不好连牙都给咬崩了,咬得过力了连铜线都咬断,适中了又剥不掉,咬急了小心把线皮也给吞了。

网友AS:
斜口钳子!!!!!!!!!!!!!!

网友AT:
10平方以上美工刀,以下一般都用尖嘴钳~~~~呵呵呵习惯了

网友AU:
剥线用指甲尖嘴钳美工刀。

网友AV:
千奇百怪,无奇不有。应该说小号线用剥线钳是最省事的了,大号线就必须用电工刀了。有的人时一把钳子走天涯,我怀疑多少对线有损伤。

网友AW:
用剪刀快,用得多就会知道力度。大线就用电工刀了。

网友AX:
以前用偏口,现在用剥线钳

网友AY:
打火机,电烙铁,好像很不规范哦

网友AZ:
10平方以上美工刀,10平方以下用斜口钳剥,1平方以下用剥线钳。常用的电气柜、控制柜,多是10平方以下1平方以上的用线,所以还是用斜口钳的多,也更习惯用斜口钳

网友BA:
任选的话,一把斜口钳通杀。0.75平方到50平方。但钳尖要保持尖锐。

小于0.5的话用指甲钳。

网友BB:
32楼强悍。我时常用打火机,哈哈。

网友:
我的实际工作情况是:

1、细线量少,并且另一端是松散的,而且剥线绝缘皮稍长,自己接用斜口钳。

2、细线,当另一端不是松散的,且剥皮较短,用剥线钳。剥皮较长也用剥线钳先开个口子,然后再手拉。

3、10平方以下用剪刀

4、10平方以上用美工刀。

5、一直没用过电工刀。。。唉。。

网友BC:
剥线钳是严禁使用的,因为用完可能伤线,除了它其它的都用过。还用过打火机烧

网友BD(2012-09-07):
剥线钳  十平方以上就美工刀了

网友BE:
尖嘴钳,电工刀,和剥线钳

网友BF:
批量的时候,还是用剥线钳的。

网友BG:
以前用电工刀,现在看情况,用钳子多

网友BH:
一直用剪刀的飘过

网友BI:
看这近二年的贴,说到用剥线钳少,看来都不是劳动人民啊!配柜时多数是1.0、0.75的控制线,一天要剥几百个头,用什么办法手都受不了,必须用剥线钳。

网友BJ:
一般用拨线嵌,其余都用斜口钳

网友BK:
我们布线,都是布1.5mm2---4mm2线,不用剥线钳不行,其它钳子要么拨不动,要么容易伤线,使用剥线钳更安全可靠。

网友BL:
工作量大的 用尖嘴钳

有时偶尔也用指甲剪

网友AP:
看到至今 懂得正確用工具 僅占 4%

基本工都做不好 還敢說產品能做的好 真懷疑 你們的水平

网友BM:
小的用斜口钳,大的用刀!

网友BN:
用日本产马头牌尖嘴角钳,可用好几年

网友BF:
什么是平口钳?             没见过呢/

网友BO:
我一般使用斜口钳,比较好用,很少使用专用的剥线钳。

网友BP:
剥细线连指甲刀都用过。

网友BQ:
我是什么工具都用过,具体要看工作场所对提供的工具了,手熟了用什么工具都一样。

大的电缆建议先用美工刀或专业的工具。

网友BR:
引用 网友S:
一般用斜口钳,粗线用美工刀或电工刀,配线的时候采用剥线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