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转速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1-10-20):
步进电机的转速最大能达到多少。我有一步进电机。它的技术参数上标明空载起动频率是1.6KHZ,运行频率是30KHZ,如果设定的每转步数是3000,是否意味着它的运行频率是30KHZ /3000=10转/秒,也就是600转/分。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脉冲指令频率=电机转速/60×电机每转脉冲数。则电机转速为1000r/min,指令脉冲分辨率为1000,则脉冲指令频率=1000/60×1000=16.67KHZ

网友B:
楼主所述没错,但能不能转到目标转速,还得看在驱动器的具体供电电压下电机可达到的最高转速及负载驱动能力。

网友C:
脉冲指令频率=电机转速/60×电机每转脉冲数。则电机转速为1000r/min,指令脉冲分辨率为1000,则脉冲指令频率=1000/60×1000=16.67KHZ

同意1楼的

网友D:
可能肯定地说楼主的理论计算是没错的,但是实验室里的数据要打八折来实际使用的。最好在超过一定负载时又要高速的话,加个散热风扇。哈哈。

网友E:
又学一招,支持楼主!

网友F:
需要补充的是电机每转脉冲数不等于电机每转的步数。它应该等于电机每转的步数与电子细分的乘积。例如200步的两相步进电机以600RPM旋转,8细分,则指令脉冲的频率是10*200*8=160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