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vc编监控界面控制s7-300PLC

楼主(2011-10-20):
小弟要用vc++6.0做一个MFC监控界面,控制S7-300PLC,请问我该怎么连接实现通讯,硬件需要什么,软件要怎么配置,我是新手,希望各位高手相助,谢谢!

网友A:
1,可以考虑使用prodave,请向西门子代理商咨询;

可以调用Prodave来访问PLC的数据。
《PRODAVE使用手册》下载: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0803/5-AE3A-EF409A97EAD5.htm

2,,《西门子S7-300/400 PLC 与VB 的通信方法》连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f61907175f0e7cd18425360d.html
http://bbs.shejis.com/thread-1325884-1-1.html

《FMS, SR, S7, DP, DPS和FDL与OPC服务器通信的样例程序》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7888239

SIMATIC NET 的快速开始光盘中也附带了 VB 的一个例程。
https://www.automation.siemens.com/WW/forum/guests/PostShow.aspx?HTTPS=REDIR&PostID=126868&language=en

网友B:
楼主,我现在也在弄VC6.0和PLC通信问题。加我QQ376009325.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