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三台S7-200进行通讯可以吗?

楼主(2011-10-20):
我使用三台S7-200进行通讯可以吗?

网友A:
有通信口就可以了,容易就用网络通信指令,想学就试一下自由协议。

网友B:
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根据你的需要选择,

可以选用BCNet-S7PPI(PPI转以太网通讯模块),使用简单,PLC之间可以交换数据,还可以和上位机交换数据

网友C:
嗯,可以将某一台作为主站,另外2台作为从站来通讯。协议可以是Modbus-rtu或者网路读写指令

网友D:
完全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可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