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可以和上位机组网吗?

楼主(2011-10-20):
s7-200可以和上位机组网吗?

网友A:
加EM277或CP243-1用DP或以太网方式就可以的

网友B:
当然可以了,通过楼上说的模块行;

不用模块也可以中

直接走485的;组态modbus RTU网络;

网友C:
通过OPC也可以,需要借助PC ACCESS 软件。

网友D:
我走过485网,8个一组,共4组。就是速度超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走过485网,8个一组,共4组。就是速度超慢。

想经济就难以实惠

网友F:
可以用BCNet-S7PPI(PPI转以太网),可以编程下载,上位监控,PLC之间还可以通过简单设置交换数据。

楼主:
谢谢!BCNet-S7PPI(PPI转以太网),是那产的?

网友G:
 如果用485串成总线,S7-200做从站,高级语言可以轮巡的方式访问S7-200,我正在做试验。

网友H:
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

网友I:
学习了 方式很多

网友G:
PPI协议公开了,各种用单片机做的转换器就多了。

网友J:
上位机用组态软件,直接用485通讯线就可以了啊

上海巨朋PLC与S7-200完全兼容,欢迎了解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BCNet-S7PPI(PPI转以太网),是那产的?

请查看我们的网站www.beichen-automa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