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异步伺服电机 与 同步伺服电机 的区别 及应用的一些情况

楼主(2011-10-20):
长期以来,在要求调速性能较高的场合,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应用直流电动机的调速系统。但直流电动机都存在一些固有的缺点,如电刷和换向器易磨损,需经常维护。换向器换向时会产生火花,使电动机的最高速度受到限制,也使应用环境受到限制,而且直流电动机结构复杂,制造困难,所用钢铁材料消耗大,制造成本高。而交流伺服电机,特别是鼠笼式感应电动机没有上述缺点,且转子惯量较直流电机小,使得动态响应更好。在同样体积下,交流电动机输出功率可比直流电动机提高10﹪~70﹪,此外,交流电动机的容量可比直流电动机造得大,达到更高的电压和转速。现代数控机床都倾向采用交流伺服驱动,交流伺服驱动已有取代直流伺服驱动之势。
分类和特点
异步型交流伺服电动机
异步型交流伺服电机指的是交流感应电动机。它有三相和单相之分,也有鼠笼式和线绕式,通常多用鼠笼式三相感应电动机。其结构简单,与同容量的直流电动机相比,质量轻1/2,价格仅为直流电动机的1/3。缺点是不能经济地实现范围很广的平滑调速,必须从电网吸收滞后的励磁电流。因而令电网功率因数变坏。这种鼠笼转子的异步型交流伺服电动机简称为异步型交流伺服电动机,用IM表示。

急切想了解 异步伺服电机在哪些行业的哪些机械上有应用到

网友A:
异步伺服电机的性能跟同步伺服电机还是有所差距。但是当功率较大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成本优势的。

大功率应用上还有些市场。

网友B:
變頻器的市場在哪 異步電機亦同 帶有編碼器的PG回饋之矢量變頻也是異步電機外掛編碼器或內置邊碼器之市場 看樓主題出這樣問題很多 應該是做異步電機的廠家 但對市場應用觀念很薄弱 尤其在編碼器 搭配不同編碼器有其不同的應用 但其強調的市場還是在高轉速即大功率的應用為主 這是同步伺服的弱項 速度要上去(6000rpm以上 對驅動器區動能力是很困難) 大功率的始量變頻那相對等功率伺服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