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KW电机(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1-10-20):
1.1KW380V电机用多大的台达变频器好呢?单相的变频器好还是三相好,1.5KW变频器的可以吗?控制要求:按下启动按钮,正转3-5秒(低速5HZ),停2秒,反转3-5秒(低速5HZ),停2秒,如此循环3个来回,之后高速反转1分钟减速停止。应该怎么选型呢?还有,那1.1KW380V电机没刹车可以用刹车电阻来刹车吗?刹车效果怎么样?这个需要多段速控制吗?还是有简单的控制?谢谢!

网友A:
1.5KW的变频器可以,可以采用内控多段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1.5KW的变频器可以,可以采用内控多段速控制。

内控多段速控制怎样设置呢,不太明白,可否说得明白一点?还有用刹车电阻可以吗?

网友B:
再生电阻,是变频器内部制动用的,跟机械刹车没有什么关系。1.5KW变频器不需要制动电阻的

网友C:
可以采用多段速度控制。。这样成本最低。。当然也可以采用模拟量控制。成本高了点
1.5kw的变频器当然没有问题

楼主:
买哪一个型号好呢?大概多少钱?

网友D:
型号要看你自己了,要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不好说呀,要看你的定位。

楼主:
对:yangqifeng关于型号要看你自己了,要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不好说呀,要看你的定位。内容的回复:

我买台达的啊,VFD-M应该可以了吧,不知要220的好还是380的好,价格1000左右就行了

网友E:
你这边有些时候在频率很低的时候运行的,而且还在5HZ,建议最好是用矢量的,然后设置多段速,变频器大小么用1.5KW的,像你这个要求还是有点得,最好用好点得

楼主:
对:superking1987关于你这边有些时候在频率很低的时候运行的,而且还在5HZ,建议最好是用矢量的,然后设置多段速,变频器大小么用1.5KW的,像你这个要求还是有点得,最好用好点得 内容的回复:

矢量的?不太懂啊,我买了VFD-M的,行不行?里面有矢量设置吗?

网友E: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了诶,你最好问下你的卖家,说明书上应该有得

网友E:
查了下,查到了你这个型号的说明书,在参数码P105设成01的向量控制

网友F(2011-12-18):
台达的1000可能不好买,220V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