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电机,电机额定电流166A,断路器选用250A的小不小?

楼主(2011-10-20):
90KW电机,电机额定电流166A,断路器选用250A的小不小?

网友A:
可以呀。顺便问一下,啥型号的电机90KW   额流166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顺便问一下,啥型号的电机90KW   额流166A?

90K电机的额定电流在180A左右,可以选择250A的断路器。

然后根据启动方式调整长延时脱扣电流值即可。

网友C:
没有问题。请问电机如何启动?

楼主:
直接启动,我怕瞬时电流太大造成跳闸。前两天一个55KW的电机选的125A的空开就小了,上电就跳闸,怕这个也小了。

网友D:
90KW电机直接启动,250A肯定小

网友E:
只接启动,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陆柒倍的呀!是工艺要求一定要直接启动?否则改一下么

网友F:
90KW的电机。额定电流166A。和我们常规电机有差距哦。楼主什么电机呀?直接启动小了

玩玩电,跳跳舞

网友:
玩玩电,跳跳舞

网友:
按标准90KW电机要用400A的开关

网友G:
同意应该最小得400安

网友H:
开关受得了,变压器受得了吗?开关选用高分断和电机保护型的250A也能启动。如果是国产的,最小也得315A.

网友B:
项目中经常遇到90K的电机,我都是选择250A的塑壳,为了避免启动时的电流冲击影响到开关的正常工作,一般会将长延时脱扣电流调大。

楼上几位说的用400A空开确实偏大了,运行后对电机很难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I:
各位我们一直用的LG的塑壳,上面只有一个红色实验按钮,延时脱扣电流能调整?怎么调啊?没有调的旋钮啊?

网友J:
欧洲电机,电压400v-440v,常用在平方转矩负载,进口设备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各位我们一直用的LG的塑壳,上面只有一个红色实验按钮,延时脱扣电流能调整?怎么调啊?没有调的旋钮啊?

如果是采用直接起动方式,那么只好选择电机专用型的塑壳断路器,上边有电流及延时调整旋钮。400A的不缺钱时可以用,呵呵!

网友K:
90kw的,250a的空开肯定小,安全起见空开最小也得320A

网友L:

一般用在风机上是没问题的,90KW的电机直接起动说明使用者是混账,哈哈,不用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器起动,至少也要用减压起动啊。用在水泵上要用止回阀,断路器都有反时限动作设置的,应该可以。不过如果是使用在其他需要满负荷起动的场所,起动电流可以达到4-6倍额定电流,你这个就小了,哈哈,看负载吧。

网友M:
可以啊,绝对没问题,实际工程经验担保

不用考虑启动电流

因为:配电用的塑壳断路器都可以承受10倍的瞬时电流

          电机用的塑壳断路器更可以承受12倍的瞬时电流
         90KW的电机直接启动可以呀,只要你的供电变压器有做够的空余容量,这样就不会造成线路压降,对其它设备运行没有影响,就行了。

网友N(2012-09-03):
90kw电机额定电流160+正常,小电机额定电流一般是大于2倍功率千瓦数,大电机一般小于2倍功率千瓦数

网友O:
可以,但是要注意选型,要选D型电动机专用断路器。

网友P:
如果是用变频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Q(2021-11-23):
没有说明是什么负载,90KW直起的比较少。直起的话,变压器那边容量足够的话,电机专用断路器250A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R(2023-02-15):
90KW真没试过直接启动,不敢胡乱评论,大神试过的说说

网友S:
大容量电机直接启动是有条件的。

首先,供电回路容量够大。过去有个说法:电机容量在变压器容量20%以下才可以直接启动。其次,要考虑供电环境。所谓供电环境指供电线路的长度、截面和在这个回路上其他负荷。

一台500KVA变压器,只给90KW电机供电,我想直接启动没问题;如果线路很长,回路上还有其他重要负荷,这种情况肯定不能直接启动。

一般情况下,37KW及以上电机应该采用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