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能否做主站?

楼主(2011-10-20):
s7-200能否做主站?

网友A:
什么主站? modbus?

网友B:
好象不能作主站,只能作为服务器

网友C:
用S7-200哪种CPU?想控制何种系统?

网友D:
好像能做,www.hncgq.com

网友E:
DP主站,肯定不行。

网友F:
看是什么通讯了,PPI可以,MODBUS也可以!

网友G:
楼上说的没错,

另外巨朋的还可以做CAN主站:)

上海巨朋PLC,欢迎了解

网友H:
不懂 求正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懂 求正解

PPI可以,   MODBUS   主站 也可以!

网友J:
都是可以的 吧

网友K:
MODBUS没问题,Profibus很多人说不能,没试过

网友L:
无锡北辰的BCNet-S7PPI可以让s7-200做以太网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