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多台温控器DTA与三菱Q PLC模组QJ71C24N中的RS485通信

楼主(2011-10-20):
请教各位  台达多台温控器DTA与三菱Q PLC模组QJ71C24N中的RS485通信?  用G.INPUT与G.OUTPUT指令怎么样写入与读出?

以下为台达温控通信协议,,  PLC程式怎么写啊?  我写了两天了...  用的是无协议 7,E,1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用QJ71C24N-R432OMRONE5CZ温控器通讯也没成功!

    请有使用过的支支招!

    我是用QJ71C24N-R2,外加一个RS232RS485的通讯模块,32只温控器实现的!成本肯定是增加了的!通讯模块使用说明书上标明最多能带31,实际我在使用时发现带32只也没什么问题!

          QJ71C24N-R2设置: 00EE 0000 09FC 0004 0000 使用CH2

    温控器E5CZ设置: 7/E/2, 协通讯议—OMRON自带Compoway  Protocol

           梯形图截屏:

网友A:
图片也太小吧!发个指令表看看!

基本参数

 LD       SM1036

MOV      K600       D1010---通讯参数起始位址

 MOV     K5600     D600-----PLC与温控器对应起始位址

MOV       K2          D601-----通讯命令为PV/SV共2个

MVO       K0          D602-------定义为0

MOV       K0          D603-------定义为0

MOV       K7          D604------通讯格式为OMRON COMPOWAY

MOV       K1          D605-------通讯速度19200

MOV       K10        D606 -------通讯格式

MOV       K10        D607 -------通讯等待

MOV     HFFFF       D606 -------通讯异常值写入

通讯命令1

LD          SM1036

MOV        H2001       D620-------温控器数量及起始站号

MOV        H3             D621--------温控器位址PV

MOV         H0C1        D622---------读E5CZ的PV值

MOV         K1             D623----------通讯位址数(只读PV值)

通讯命令2

LD          SM1036

MOV        H2001       D624-------温控器数量及起始站号

MOV        H0             D625--------温控器位址SV

MOV         H0C0        D626---------读E5CZ的SV值

MOV         K1             D627----------通讯位址数(只读SV值)

END

网友B(2015-01-04):
兄弟你这个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有程序能发我参考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C(2018-06-08):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有程序能发我参考...

可以联系我吧,不用写程序了

网友(2019-03-24):
DTA与三菱Q PLC模组QJ71C24N中的RS485通信  已经搞定了,分享一下我的解决方案 :

完全不用写通讯程序就把温控与PLC直接联,不用再去搞那些复杂的什么ASCII,二进制,BCD码的。。 脑袋大,换一个型号及品牌又要去研究通讯格式啊什么的,还要修改PLC程序,每个工程都要去干!改!超级烦!!!

我经已干了15年的工控,10年的编程,我已经被硬伤了!

现在我每一个工程就直接使用一个DEA通讯模块,不管采用的是三菱PLC,西门子PLC,台达PLC等与温控,电子秤,仪表,变频器、流量计、通讯采集器等等乱七八糟的玩意联接,一句话我不再写程序接线完成就可以通讯联接上了,直接使用人机进行设定工作就完成了,并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如设定电流或采集数据等等参数。  ,以前有时间为了一个参数及通讯搞不定到处打电话,有时间还要搞好几小时。。。烦啊。。超级硬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D

,有什么通讯问题,我可以帮你整整。别攻击他们

网友F(2020-02-27):
我现在没有使用这种方法来通讯了,全使改为DEA通讯模块来做,没有写程序,这样简单一些,写程序太麻烦了常常要调试很久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我换了块温控表,单工,光接受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