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DTA与三菱Q PLC模组QJ71C24N中的RS485通信程式及设定

楼主(2011-10-20):
请教各位 台达多台温控器DTA与三菱Q PLC模组QJ71C24N中的RS485通信? 用G.INPUT与G.OUTPUT指令怎么样写入与读出?
以下为台达温控通信协议,, PLC程式怎么写啊? 我写了两天了... 用的是无协议 7,E,1

网友A:
无顺序协议吗?按照温控器要求的格式把数据发送缓冲区G.OUTPUT,然后用G.INPUT接收 缓冲区,不就可以了。

网友(2019-03-24):
DTA与三菱Q PLC模组QJ71C24N中的RS485通信  已经搞定了,

分享一下我的解决方案 :完全不用写通讯程序就把温控与PLC直接联,不用再去搞那些复杂的什么ASCII,二进制,BCD码的。。 脑袋大,换一个型号及品牌又要去研究通讯格式啊什么的,还要修改PLC程序,每个工程都要去干!改!超级烦!!!

我经已干了15年的工控,10年的编程,我已经被硬伤了!

现在我每一个工程就直接使用一个DEA通讯模块,不管采用的是三菱PLC,西门子PLC,台达PLC等与温控,电子秤,仪表,变频器、流量计、通讯采集器等等乱七八糟的玩意联接,一句话我不再写程序接线完成就可以通讯联接上了,直接使用人机进行设定工作就完成了,并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如设定电流或采集数据等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