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相当郁闷,信捷PLC接近开关输入,换成光电开关就不行了

楼主(2011-10-20):
今早一上班,一个来回运料的设备,两头分别两个接近开关,二个作减速,二个作停止,其中有个方向减速的接近开关坏了,动作指示灯常亮。由于当时没有这个开关了,把它拆除后会撞限位的,为了不耽误生产。于是我就找个对射的光电开关代换。

正好老总也在边上看着,我信心满满换好后,光电开关动作正常,挡住光,和不挡住PLC
的X4有亮灭反应,可是还是会撞限位的,老总说不行么。我说不可能又试了两三次都撞,老总有点生气了,我就没试了

老总走后我又试了两次都不行

我想可能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就去找变频器说明书来看,检查PLC和变频器连线等等,同时思考问题所在

 后来接近开关买来了,换上就好了。

两种开关都是NPN常开的,动作也是相同的,想不通呀

网友A:
挡住光,和不挡住PLC 的X4有亮灭反应

你说的挡住是你设备上的东西能挡住吗

网友B:
光是堵住了,当是可能你们那来回运料的设备体量较大,一直挡着光,直到已经过了极限位置了,光电开关还在被挡住光,还在减速过程中,而不是刹车制动,也许这就是与接近开关不同之处,接近开关只用小的挡块挡住一下就开始减速,过了挡块大小的距离之后就是极限行程开关起作用,接近开关不起作用也不感应出信号了,而你的光电开关只要被挡住光就一直处于减速状态而不是刹车状态(即使你的运料车已经超程)

网友C:
一个小故障反映了你们公司的大问题。配件供应很不及时。是报计划的没上报呀?还是买配件的没买来呢?公司管理存在问题呀!

楼主:
回上面各位,挡住对射的光和不挡,PLC的X4有亮灭反应,和原来的接近开关反映一样,即设备过来时上面的三角铁支架先使第一个开关动作,即PLC的X4亮。变频器减速,到下一个PLC的X5亮停止。正常时,直到停止,由于上面的角铁长,X4、X5都还亮

关键是到第一个我换的光电开关时,不减速,而X4已经亮了,而同样换成接近开关X4一亮就减速,???

PLC程序没问题,到变频器的接线也没问题,很简单的事情,活见鬼。

运料的设备不大,运送重量不超过50KG,电机只有0.55KW,速度也不快

由于时小厂,这个温州洞口产的接近开关昨天刚换,没来得及采购

明天上图

网友D:
直接开关模拟一下试试,还有,会不会是光电开关工作在临界状态?

楼主:
临界状态?
有可能

但光电开关动作时即X4亮时,PLC的程序是电机不能启动,这个又正常呀,我试过了,即X4亮起作用了,否则电机能启动

网友A:
监控程序看看到底X4有没有反应

网友E:
Piston
光是堵住了,当是可能你们那来回运料的设备体量较大,一直挡着光,直到已经过了极限位置了,光电开关还在被挡住光,还在减速过程中,而不是刹车制动,也许这就是与接近开关不同之处,接近开关只用小的挡块挡住一下就开始减速,过了挡块大小的距离之后就是极限行程开关起作用,接近开关不起作用也不感应出信号了,而你的光电开关只要被挡住光就一直处于减速状态而不是刹车状态(即使你的运料车已经超程)
楼主,还是看看是否该接近开关的动作情况与你所换的光电开关的动作情况不同。

网友D:
8楼的分析也是有可能的,可能接近开关只是在限位点启动一下减速程序,再到限位点停止。如果是光电开关,在限位点后一直到终限位点都是有信号状态,有可能是一直工作在减速程序,而不到转换到停止程序,这个就是编程人员有很大关系了。

网友F:
在线监控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G:
可能是光电开关质量不好或接线不正确。

网友H:
真是活见鬼了,应该是接线不正确,或者是不是光电开关从小车的缝隙照过去了

网友I:
               光电开关跟接近开关的区别在于,光电开关检测的是直线段的物体,接近开关是点检测,这是他们的唯一区别,注意动作时间长短,还有光电开关对反光片及工作距离的要求,还有就是接近开关使PLC只是亮一次,光电开关有可能使X4亮N次,如果接线没问题,PLC又没问题,那就是你人有问题了,哈哈。用电脑监控一下你的PLC。

网友J:
要是用自反射光电开关就可以的!

接近开关和自反射的光电开关能通用,

但对于对射,镜面反射中的NPN常开,理解可能有误区,他像NPN常闭,

可以用遮挡,接收动作的思想转变一下

网友K:
求上图上真像

你确认你光电开关换上后输入信号与接近开关输入电压及极性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