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对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1-10-20):
最近买啦一套步进电机电机是两相六线,驱动有四条控制线,1是+5V      2是PLK   3是DIR  4是使能,接线不知道怎么接,开始我只接啦1和2,    3和4没有接,一通电电机振动但不转我还没开PLC,也不 知道怎么回事,有懂得大哥,多多赐教

网友A:
建议你看看你的步进电机说明书,偶这里给你推荐两期关于伺服、步进电机控制的擂台,里面的案例对你有参考价值: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4/2011042919261600001-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1/2011012115134100003-1.shtml

网友B:
    看了楼主说的情况,步进电机的驱动器的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S7200PLC输出的为24V高电平,如要控制该驱动器要电平转换,可用三极管的开关功能实现,注意驱动器的信号为5V电平信号,不要直接给24V

网友C:
如果你1是+5V的话,你接24V要串一个5.1K电阻;2接PLC的脉冲输出;3接方向;也是PLC的输出;4也是PLC输出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