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输出接线

楼主(2011-10-20):
西门子S7-300模拟量8输出通道接线中,如果输出是电压类型的,应该怎么接线。我看手册上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在硬件配置中设置输出类型,按照模块盖子上的接线图接即可

网友B:
负载正端接QV,负端接公共参考点MANA。

网友C:
隔离的模块需要接参考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负载正端接QV,负端接公共参考点M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