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DOP-B05S100和三菱PLC FX1S通迅不能改写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1-10-20):
昨天是不能通迅,是我线接错了,三菱PLC 那个变态的插座不好认,今天能通迅,可以读出里面的时间和日期,也可以读出里面的输出口状态,就是不能改写PLC寄存器的值,比如修改时间,用数值输入改写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值。

但同样用数值输入可以改写人机寄存器的值

PLC这边不管PLC参数怎么设置都一样,也可能是我搞晕了

网友A:
这就感觉不可能了,如果其他的可以控制的话,说明你的参数和连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触摸自身问题;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台达技术支持!

网友B:
FX-1S的PLC修改时间方法,如下图所示:

 怎回事?发不了图?

没办法,只好将就一点:电缆与PLC连线,在编程软件的“在线”栏目中,下拉菜单的最后一行,有一时钟设置。

楼主:
谢谢两位,在线编程改时间我试过了可以的。

就是不能改写PLC寄存器,比如D100的值。我试了好几个寄存器都不行,用按钮元件比如把X6置1也不行

网友C:
触摸屏软件里面怎么选择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