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交换机以太网连接S7200

楼主(2011-10-20):
第一次接触组态软件,也没学过C#,请教大哥大姐组态王通讯的问题。小弟手上有很多台西门子的S7200PLC,经过转换器转换为以太网连接到交换机,再用光钎传输到中控室交换机上面。现在需要组态王软件来监控,请问组态王要用什么方式来访问PLC?因为转换器地址IP已经设置好了,组态王可不可以直接访问IP去监视PLC?具体要怎么设置?知道的说下了,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硬件是怎么连接的,如果是485转光口的,

不知道你那支持modbusTCP的协议吗?

如果支持的话;可以用组态王的中的modbusTCP的方式来访问;

还有你可以在PLC上加入通讯模块(CP243-1);但成本会高了;

那你直接用s7200TCP方式来连接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硬件是怎么连接的,如果是485转光口的,

不知道你那支持modbusTCP的协议吗?

如果支持的话;可以用组态王的中的modbusTCP的方式来访问;

还有你可以在PLC上加入通讯模块(CP243-1);但成本会高了;

那你直接用s7200TCP方式来连接就可以了啊!

谢谢。我是用485转以太网,到交换机,然后经过光纤传输到中控室交换机的。PC就从中控室交换机上用以太网连接的。这样子组态王要用什么方式呢?可以连接多个IP地址的PLC嘛?

网友A:
你试一下莫笛康的mdobusTCP

可以设置不同的IP里面的!

最主要看你那支持modbusTCP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莫笛康的mdobusTCP

可以设置不同的IP里面的!

最主要看你那支持modbusTCP协议吗??

我用的是MOXA5130的485转换以太网的。
支持TCP Server、TCP Client、UDP Server/Client和ethernetmodem。

这样可以嘛?如果不行,那要怎么弄?

网友B:
直接改用武汉中冶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Fameview组态吧,你上面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操作简单,软件性能极好,欢迎详询   QQ  673024543

楼主:
有没有人清楚的呢?教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