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请台达伺服高手

楼主(2011-10-21):
        我公司新装的一台设备,是三轴的数控转塔冲床,三个轴都是台达B2系列的伺服,X轴2.0kw,Y轴3.0kw,T轴1.5kw;都是位置控制模式,上位机用的是固高的运动控制卡GT400,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冲头是3kw的普通电机(台达变频器控制);线路接好后,三个驱动器上电后,T轴就立即自转,且电机渐有响声,停机检查,没发现异常,驱动器恢复出厂,上电后故障依旧...无奈下更换电机,不行,更换驱动器后,上电正常,但是T轴却无法正常运行,JOG模式下T轴转动正常,没有机械卡滞,再次恢复出厂,重置参数后,电机立即自转,此时上位机软件没打开,固高卡上有24VDC电源;悲剧再次重演,无语后,把X,T这两轴的CN1插头互换,上电正常,但却不能正常控制运行,再换回来后,故障依旧,反复折腾了近两日,我现在郁闷至极,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台达伺服高手再现,帮我解开迷雾...

楼主:
今天上午经过我再次尝试,把固高卡也更换了,那条T轴的CN1控制线原来是经过航空插头转接的,现在我又重新直连了一条线,上电后,驱动器显示正常了,电机也不转了,但是给他信号后,它也不转

难道还要再次恢复出厂吗

下午再次回复出厂,再试!期待"奇迹"的出现!

楼主:
真的很郁闷!

谁能帮帮我呢

期待中!!!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上有什么报警显示吗?有些参数需要设置的。

网友B:
上电后有脉冲信号给驱动器?

网友C:
三个驱动器上电后,T轴就立即自转,更换驱动器后,上电正常,但是T轴却无法正常运行,JOG模式下T轴转动正常,没有机械卡滞,再次恢复出厂,重置参数后,电机立即自转------JOG正常说明驱动器和电机基本没问题,电机没有转的原因是没有激磁或者驱动禁止没有放开,恢复参数电机又开始自转说明参数应该有问题。

今天上午经过我再次尝试,把固高卡也更换了,那条T轴的CN1控制线原来是经过航空插头转接的,现在我又重新直连了一条线,上电后,驱动器显示正常了,电机也不转了,但是给他信号后,它也不转 -------信号线没有给过去,或者电机未能激磁,或者驱动禁止没有接好

网友D:
什么牌子的数控冲床啊?厂家不给维修?

网友D:
上位机软件没有打开,电机自转?可能是电磁干扰造成的吧。

网友E:
台达的电机EMC过的是什么标准?

网友F:
黄小磊123,你在哪里?留联系方式,转塔冲接触过N台,都是台达的伺服和变频器

网友G:
上电后自转应该是你参数的问题。你对一下参数设对了没。你现在说的,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换线后不转那是你的线的问题。电机励磁时驱动那里有很小的嗡鸣声的,你听听有没有。你还是先对一下线吧。

网友G:
本人QQ492484456,虽然技艺不精,但愿能诚交各方朋友。

网友H:
不知解决没有,恢复出厂,重置参数后,电机立即自转,首先看你这个伺服的使能信号是不是接解良好,另外你的使能信号的条件是啥,如果想进一步控讨,请联系QQ:2523288065

网友H: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你的脉冲信号和使能信号存在问题,你先要找到这两个信号产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