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脉冲输出指令,输出方向控制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1-10-21):
我用的是XC3-14T-E的PLC 写了一段程序,大家帮忙看下,   PLC上看y2的指示灯已亮,但y0的脉冲就是没发出来 ,有朋友遇到类似的情况么? 请指教,谢谢  我得QQ  1292913657

网友A:
你最好是能够将你的整个程序发在上面,不然不太好看出你的问题;一般脉冲发不出来,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1.出现双脉冲线圈问题  2.你的脉冲指令参数配置问题  3.使用绝对定位指令,在执行时你的脉冲累计值已经是你的目标值

网友B:
小伙,不能用MOV K0 D8170,如果你想对当前脉冲清零,建议使用PLSMV指令

网友C(2014-11-30):
我有同样的问题目。反转要RST 方向。反转脉冲不用负数。问题是。起动一次反转后。二次起动不了。监控显示。二次反转起动无法RST方向,所以发不了脉冲。必须正转一次。才可反转。不知是什么问题。有知道的大侠。还请多多指教育。

网友D(2015-05-31):
如果没有反向脉冲的化,方向不会自动复位,一直保持之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