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上电电源灯亮运行灯亮,但是不显示,触摸有反应

楼主(2011-10-21):
大家好!

        我这有个欧姆龙的触摸屏,上电电源正常运行灯也亮,但是不显示,触摸是有反应的。背光查过了,灯光没坏。请教大家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调屏幕亮度对比的电位器

网友B:
根据你说的情况,可以肯定你的控制卡没坏、触摸板没坏,问题就出在显示上面,一般原因如下:

1、查看一下控制卡与液晶屏连接排线是否松动?

2、液晶屏高压条损坏。

3、液晶屏坏了。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又是高压板上的保险丝坏了。还查到是灯管大电流引起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B:
不客气,问题解决就好!欢迎常来

网友C:
非常不错,希望多提问题,多有些总结性的回答!

楼主:
现在手上有来了个三菱A970的触摸屏。问题也是如此,但是还没查到原因。灯管黑了,我换过还是一样不显示,电源灯亮触摸好的。

网友B:
还是照我二楼说得3个方向去查找原因,显示屏可以找其它显示器代替!

网友B:
楼主说说你这三菱A970屏的具体故障现象嘛???

楼主:
故障现象就是上电电源灯亮,开机有声音,屏上电的时候有灯管看得见的,触摸有声音。高压板我手上有个好的换了。还是一样。

楼主:
读主板程序有反应,估计是液晶驱动不好 了吧

网友B:
我怀疑液晶屏有问题鸟,更换一个屏试试。还有你检查一下控制板(驱动板)与液晶屏的连接线有无松动或者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