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配线求助

楼主(2011-10-21):
大家好

现在我使用台达变频器。RB和RC口是常闭点,报警时断开,请教能否用此常闭点加继电器,控制主电路的接触器,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懂  帮你顶上去  坐等高人来解答

网友B:
可以加继电器的,继电器负载很小,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可以的,把主电路继电器的驱动线圈串在这个继电器上

网友D: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E:
完全可以,本人是代理台达产品的一级代理商,主要产品有:PLC、人机界面、变频器、交流伺服马达、运动控制轴卡、温度控制器、压力感测器、工业通讯模块,有需要联系我,E-mail:hualei_liang@acepillar.com.tw  手机:18962129848
传真:0512-69581351
苏州市高新区邓尉路9号北楼707室(润捷广场)

网友F:
可以,对机器没太大问题。

网友G(2012-04-03):
可以的, 这样可以加大控制的功率

网友H(2012-12-10):
可以加继电器的。不放心的话,你可以看下说明书,看看输出点的容量,而且这几个端口的功能还可以更改,以满足不同控制需求。

网友I:
可以, 没有问题,,一般可空制5A以下的

网友J(2013-03-11):
我觉得是不是用变频器常开点加继电器,继电器常闭点再控制主回路接触器更合适,延长继电器寿命,不要正常工作时让继电器老是吸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