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驱动水泵电机:显示电机堵转报警

楼主(2011-10-21):
ABB ACS800驱动水泵电机:启动电机阶段,电机转速非常慢,最后发生电机堵转报警,结束了启动过程,控制屏上面显示电机堵转报警,还有变频启动电机阶段,变频器里头有电磁噪音,异样的声音,求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A:
变频启动阶段,电磁噪音是励磁的声音,是正常的,至于堵转报警,检查一下水泵阀门关上没有,如果水压大的话,最好关上启动,完全启动后再开启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