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401 22kw变频器缺相

楼主(2011-10-21):
缺相,查了下驱动部分,发现有15欧电阻和100欧电阻和3120换了,静态测和单独给驱动板上电三相驱动电压5。29v平衡,接控制板上假负载还是缺相,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既然驱动正常,肯定是逆变部分问题啊。

网友B:
故障若没有解决欢迎致电给我13911393725,刘,ABB授权售后服务站会竭诚为您提供周到满意的服务!

网友C:
我有设备拆机ABB ACS401002032、ACS401001632变频器各三台,没维修过,需要联系:13600313569 温工

网友:
有没有检查一下输出部分,电流检测,哪里才是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