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参数如何设定

楼主(2011-10-21):
请教各位大虾,ACS510变频器与电机距离300-400米时,加输出电抗器,手/自动宏参数设定需要注意哪些,如何顺利完成调试工作,即让电机投入正常运行,期待各位的帮助,非常谢谢

网友A:
楼主方便把变频器型号告诉给我,您可以给我电话,我将告诉您如何处理此类问题

网友B(2012-02-01):
距离太长时,每相使用单根电缆。耦合电容会小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距离太长时,每相使用单根电缆。耦合电容会小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距离太长时,每相使用单根电缆。耦合电容会小些

刘伟  这种情况应该看 电机侧的实际电压  3,400米不是小数目  压降损耗会比较大 建议加正弦波滤波器 和升压变压器

网友E(2012-03-08):
走过,路过,学习解惑。看看

网友F(2016-09-26):
适当增加一些I/R补偿。另外,把额定电压提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