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通讯编程之我的心得

楼主(2011-10-21):
在现代工业自动化控制中,网络控制成为了扩展过程控制功能,增强数据共享功能的最有效最可靠的技术之一。并且以飞跃式的快速发展模式深入各个行业中。PLC 是过程控制中用的最多最广的一种控制设备。

在一个项目中,我常常碰到各种各样的仪表,变频器等等一些现场设备,而这些设备由于是不同厂家的品牌,要和我做的控制系统交换数据的话就得用通讯了。起初我认为很麻烦,因为太多太杂了。调试也特别麻烦,而要使各个不同厂家的产品都通讯链接起来的话,还需要转换协议。特别麻烦。为此我在工作经验中也总结了几个经验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1:在做通讯程序的时候,一定要读懂其报文格式。包括其开始符 结束符的设置。

2:通讯线一定要仔细检查,不然你的程序编写的再对,都是无用的。

3:一定要选择正确的物理通讯接口。232 485 通讯距离等等。选择正确的通讯媒介,就是所谓的通讯线缆。

4:PLC 和下位设备通讯的时候,PLC 和PLC 通讯的时候,最好从站不要太多。大于2个从站建议尽量不要走串行通讯。

5:PLC 编写通讯程序的时候,尽量把校验程序当做子程序来写。

网友A:
1:在做通讯程序的时候,一定要读懂其报文格式。包括其开始符 结束符的设置。

2:通讯线一定要仔细检查,不然你的程序编写的再对,都是无用的。

3:一定要选择正确的物理通讯接口。232 485 通讯距离等等。选择正确的通讯媒介,就是所谓的通讯线缆。

4:PLC 和下位设备通讯的时候,PLC 和PLC 通讯的时候,最好从站不要太多。大于2个从站建议尽量不要走串行通讯。

5:PLC 编写通讯程序的时候,尽量把校验程序当做子程序来写。

楼主的经验很值得学习和借鉴啊!

网友B:
楼主的经验很值得学习和借鉴啊!

网友C:
楼主的经验要好好学习学习啊!

谢谢楼主来分享啊!!

网友D(2011-11-22):
楼主经验的第四条是为什么?

网友E:
欧姆龙的程序。

网友F:
modbuss tcp/IP 设备问题,求高时帮助 谢谢

现场情况是:

网络走的是以太网,网络上连接数据录入电脑(此电脑连接远程ORACL),视频监控系统(包括网络摄像头和视频服务器)

数据监控电脑(上位机组态王,或和历史都试验过)

下边是连接的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

现在问题就出现在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上,当把此设备联入网络后,网络的通讯效率下降的严重,平时ping其他设备时基本上是百分百返回数据包而连接此设备后也就是有三十百分之的数据包返回。

但是当电脑直接和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连接的时候,ping却是好的没一点问题,采集数据也正常。

现在怀疑是网络上有对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的攻击,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

求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415715075@qq.com

网友G:
值得学习,我来支持一下

网友H:
怎么翻到下一页去啊。。。

。。。。。。。。。

网友I(2012-01-17):
其实欧姆龙的无协议通讯还是比较好懂的,但是程序里控制字为什么要用#0200呀?查看样本说高八位是不用定义的?还望楼主解惑?

网友J(2012-07-06):
楼主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K:
没做过通讯的,来顶一下帖子;

哪天我想作个简单了解时,可能要请楼主介绍点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