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50变频器启动不了污泥螺杆泵

楼主(2011-10-21):
ABB ACS550变频器带一台污泥螺杆泵,启动时加速30S左右,一直达不到设定频率,然后就突然降速,降到4-5HZ左右,泵就停止工作了。启动方式2101选择的是转矩提升,2103直流磁化时间为1.5s,2110转矩提升电流为130%,2605U/F曲线为线性。小弟实在搞不定了,求高人指点!

楼主:
没有人帮下吗?在现场解决不了回不了家····

网友A:
我觉得是污泥螺杆泵的过载所致,超过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变频器就会保护。应当调整螺杆泵的负载不要太轴了!

网友B:
广东东莞台达一级代理, 台达变频器,台达伺服电机,台达人机界面,台达PLC,明纬电源,海泰克触摸屏,PWS6600S-S,1120;PWS5610T-P,1000;PWS6A00T-P,3600,欢迎询价订购!

联系人:张小姐,联系电话:13532384638,QQ:1651216794

祝贵公司生意越来越好!

网友C:
看看ABB变频器有没有自动调谐功能,变频器带螺杆泵先要做变频器和电机的自动调谐,要不然启动和运行都会有问题。偶试过的,用的三晶变频器没问题,已经改了3台螺杆泵的控制了

网友C:
如还有问题,QQ408679117

网友D:
我认为降低启动时间,如果没过流的话就OK,要不直接启动使它灵活一点,螺杆泵就是刚使用时空载的负荷较重或者是你的出口阀门关闭的

网友E:
将2605曲线改为S曲线,缩短加速时间,提高启动力矩。

网友F(2016-06-28):
你好,后来这个变频你是怎么设置使螺杆泵启动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方便就QQ联系或电话联系帮我解决下。QQ,2249014187,电话,13975108347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将2605曲线改为S曲线,缩短加速时间,提高启动力矩。

这个改过还是没用,还有其它办法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将2605曲线改为S曲线,缩短加速时间,提高启动力矩。

2605改S曲线就是原为2改为1线性曲线恒转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