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220V电磁铁长时间通电的问题

楼主(2011-10-21):
普通电磁铁长时间工作会过热(我们实验了一下,一个小时就高达60度),但是有的地方为了安全,需要在意外停电的情况下立即自动复位, 这种情况,大家一般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发热?

网友A:
“普通电磁铁长时间工作会过热(我们实验了一下,一个小时就高达60度),”

1、觉得是正常的;

2、选型,选额定电压、电流合适的;

网友B:
可以采用交流吸合、直流保持的办法,不过直流电压的大小要通过调整、测试确定,估计能降低电耗和发热。

网友C:
需要在意外停电的情况下立即自动复位——什么意思?停电的时候也需要电磁铁动作吗?

网友D:
1、对一般电磁铁来说,一个小时已经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热平衡时间,也就是说发热量和散热量基本相等,表面温度也就不再升高,所以说一个小时温度升至六十度算是正常的。如果电磁铁装到散热条件不太好的场合,必须保证电磁铁的表面温升不大于75°,否则就要加辅助散热措施。

2、一般电磁铁都有掉电自动复位功能吧

楼主:
如果加粗线圈线会对发热有好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加粗线圈线会对发热有好处呢?

有必要吗?

多大功率的电磁铁?

楼主:
拉力为5公斤的电磁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拉力为5公斤的电磁铁

看看90分钟的时候温升多少吧,这个功率的电磁铁的热平衡时间在90分钟左右

如果不高于70度就没啥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呀。。。。有没有质量好一点的牌子的电磁铁推荐一二

网友E:
一般停电自动复位的是靠弹簧复位多些

网友F:
拉力为5公斤??那就是牵引电磁铁了,这种电磁铁的确不是长期连续工作的,需要断续工作才能不过热

网友G:
1,拉力为5公斤没有玩过,只知道电机杀机的电磁铁每天工作时间也较长还好

2,意外停电的情况下立即自动复位,不是有双切换开关吧,可进行立即切换电源,怎么用 拉力为5公斤 的电磁铁?

网友H:
拉力电磁铁,要保持铁芯活动自如,不能犯卡,犯卡会增加电流,增加温升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拉力电磁铁,要保持铁芯活动自如,不能犯卡,犯卡会增加电流,增加温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