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上电显示欠电压,无法复位,母线电压正常

楼主(2011-10-21):
郁闷了,换了检测貌似也没用,请教高手出现这种问题还有哪里问题。驱动板没啥问题。

网友A:
广东东莞台达一级代理, 台达变频器,台达伺服电机,台达人机界面,台达PLC,明纬电源,海泰克触摸屏,PWS6600S-S,1120;PWS5610T-P,1000;PWS6A00T-P,3600,欢迎询价订购!选一家好的供应商可以给贵公司减少成本,带来更多的利润!

联系人:张小姐,联系电话:13532384638,QQ:1651216794

祝贵公司生意越来越好!

网友B:
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专业维修变频QQ:2463560485

网友C:
            一般都是电机额定参数设置错误。请检查。

网友D:
问题还是在直流回路电压信号检测电路,如果:降压电阻、光偶、运算放大电路。

网友E:
变频器检测回路是否正常?某些变频器的驱动板上有检测信号,如:合闸了,母线电压正常,但没有检测到合闸信号,同样抱欠电压.

网友F(2011-12-05):
变频器内部复位电路故障,一般在主板上。

网友G:
检查一下三相整流模块或整流后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部分变频器检测整流后的直流电压

网友H:
问题没有说清楚。驱动板你确定没有问题,如果这样换个主控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