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信捷PLC中 FRQM和三菱 SPD指令区别

楼主(2011-10-21):
信捷PLC中 速度检测能否用 FRQM指令

网友A:
信捷FRQM指令时专门用来检测脉冲频率的专用指令,它能够对1HZ~200KHZ的脉冲频率进行测量,1HZ~80KHZ的脉冲频率检测精度为100%,80KHZ~200KHZ的脉冲频率检测精度为99.5%。

网友B(2018-03-05):
理解了 ,这个两个指令的功能都是一样的。脉冲密度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