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变频器控制的循环水泵 为什么水泵起来时压力上不去呢

楼主(2011-10-21):
它是由压差给变频器AL1信号的     在有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来控制压力的  为什么压力上不去呢  电机转速也不稳定    是不是变频器那个参数有问题    请有学问的来给讲一下    变频器是ABBS510的

网友A:
需要知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多少!才好判断,可能是4011中的数值设定的低,致使变频器控制压力了,所以达不到你的压力要求,如果频率在50HZ,压力上不去,就可能是水泵的问题,比如水泵中有空气,打不上水。

网友B:
把比例调大,积分调小,慢慢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多少!才好判断,可能是4011中的数值设定的低,致使变频器控制压力了,所以达不到你的压力要求,如果频率在50HZ,压力上不去,就可能是水泵的问题,比如水泵中有空气,打不上水。

1、一定要把现场实际情况、运行参数说清楚,才会有正确的答案;

2、压力上不去,大多是转速低的缘故;

网友D:
你没有把现场说清楚,不过从你说的,压差给变频器AL1信号的,电机转速也不稳定,很可能你没有把变频器设置成PID闭环过程控制,而是用压差反馈模拟信号来控制变频器输出了,压力低,反馈就低,变频器输出频率也低,并且转速不稳定。

网友E:
如果你的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一直在增加,而压力却不增加,或增加较少,直到频率达到50HZ,还没有达到设定压力,那就应该查查水泵或者是系统了,有可能是水泵的处理问题,或者是系统影响。至于变频器波动应该是是测量压力波动造成,测量压力波动的原因很多,可能是测量变送器的问题,或者是系统内实际压力波动,只有确定原因才能解决,不过你的变频调速系统是首次运行的话,你首先应该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设置,尤其与PID控制相关的设置,如果不是首次运行,原来运行的很好,突然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多半是系统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的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一直在增加,而压力却不增加,或增加较少,直到频率达到50HZ,还没有达到设定压力,那就应该查查水泵”

查查水泵

网友F:
需要知道现场的具体情况,否则不好判断。根据电机转速也不稳定 有可能是压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