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的编码器信号输出能否用采集卡采集

楼主(2011-10-21):
伺服放大器的编码器信号输出能否用采集卡采集,伺服电机加伺服放大器 加电脑能否将伺服放大器的编码器信号输出通过采集卡送到电脑,进行处理!!

网友A:
楼主想采计数值的话,需要采集卡具备编码器接口,比如最简单的A/B正交脉冲计数接口。

楼主:
哦,这样啊!!!那如果用通讯的方式,是不是可以不用采集卡,直连电脑(单指伺服放大器的编码器信号)。谢谢伯恩前辈啊!!

网友A:
指通讯方式的编码器接口吗? 编码器的通讯和电脑的通讯不是一回事,各家的编码器通讯协议都是专门设计过的,各自不一样,而且日系伺服的编码器协议还不开放,无发直接接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通讯方式的编码器接口吗? 编码器的通讯和电脑的通讯不是一回事,各家的编码器通讯协议都是专门设计过的,各自不一样,而且日系伺服的编码器协议还不开放,无发直接接入电脑。

这样啊,那很恼火了!!那得怎么采集编码器信号啊,能否用编码器脉冲信号扩展器,直接从编码器获得信号呢?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获得呢,请伯恩前辈指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网友B 指通讯方式的编码器接口吗? 编码器的通讯和电脑的通讯不是一回事,各家的编码器通讯协议都是专门设计过的,各自不一样,而且日系伺服的编码器协议还不开放,无发直接接入电脑。内容的回复: 这样啊,那很恼火了!!那得怎么采集编码器信号啊,能否用编码器脉冲信号扩展器,直接从编码器获得信号呢?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获得呢,请伯恩前辈指教呢!!!

今天问了个三菱的代理,他说用485通讯可以实现,不过他拿没通讯线,要自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通讯方式的编码器接口吗? 编码器的通讯和电脑的通讯不是一回事,各家的编码器通讯协议都是专门设计过的,各自不一样,而且日系伺服的编码器协议还不开放,无发直接接入电脑。

是伺服放大器的借口,编码器的接口取不出,都是专用的通讯!!我说的用通讯是从伺服放大器取出的编码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