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人机配方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1):
我是初学者,对台达PLC人机也有一点了解,现对人机配方有点迷惑想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如果在PLC程序中有2个选择分支,在人机上做2个按钮选择,并和多个数值输入一起存入配方中,但写入PLC地址都是D请问;这2个按钮用什么元件怎么做才可一起存入配方中?在PLC上用什么元件或指令来实现这种对应选择?

网友A:
你需要用人机的系统控制区、结合M位元件来完成!先把长度改成8,这样指定D5为配方读取和写入;然后在PLC里面用MOV指令为D5赋值,即可完成相应功能。

楼主:
我这样理解对吗?在人机上建一个复状态按钮其0和1状态储存在控制器地址D100中,在PLC 中用比较指令对M20置ON

网友A:
方法其实并不重要!有一个设想,再去实践;能够达到要求的就是最好的方法。具体建议你参考一下台达的人机手册,配方主要用于生产工艺等场合。

楼主:
非常感谢ljbcompany的指导,但是我暂时没有硬件,现只有看资料及编程软件仿真来领悟。但有些地方是要请教高手,那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楼主:
只是我以后要做的程序必须有配方,还有下图一个问题想请教;为了更准确的提取配方中的数据在输入配方组号的同时输入标号,标号只是跟随组号存入提取显示,实在搞不懂想问一下该怎么做?

楼主:
路过的人有没有对上面这个熟悉的,也说两句给指导一下。

网友A:
左上角的“选组号”为RCPNO;右上角的“人机配方地址”第一排:缓冲区RCP0~RCP2,其余三排分别是RCP3~RCP5、RCP6~RCP8、RCP9~RCP11。读取配方:D5=2,写入配方:D5=4(用PLC编程或HMI宏指令均可)!

网友B:
看一下配方的使用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