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动机的复位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1-10-22):
现在 在搞关于步进电机的控制程序,一个周期 ,电机有正转,反转.如果自动停电或者按了急停 有什么办法能让电机自动复位到起点位置.

网友A:
在机械上设个原点开关吧,每次上电就复位.

网友B:
做一个回零程序即可...............!

楼主:
对:何勇平 关于

在机械上设个原点开关吧,每次上电就复位.

内容的回复:是不是‘"当驱动器ENA为高电平时,步进电动停止转动" 的原理了;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做一个回零程序即可...............!

高手说说大概怎么个程序呢.

网友C:
用的什么PLC?偶给你做一段

楼主:
对:yksk 关于

用的什么PLC?偶给你做一段

内容的回复:

谢谢  用三菱的

楼主:
有高手做好了 发这里 也好 LUOYINCAN@163.COM

网友D:
呵呵!我们的步进驱动器内带编程,内带编码器,不需要PLC,你要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