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伺服直接驱动圆盘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本人是做非标机械的,经常会用到使圆盘做间歇运动,以前一直是用减速电机带动分割器来实现,最近由于在实验产品时会经常改变圆盘的等分数量,所以想改用伺服来解决,由于以前没用过伺服,现在的问题是:

1、转速不高,约0.2—1转/秒;需要带动的圆盘是直径800mm厚25mm的铝合金盘,现在我想用200W的伺服直接驱动(不加减速器也不用带传动)可以吗?

2、要实现在圆盘的边缘定位误差小于正负0.1mm,用什么方式实现比较合理呢?(我以前只用过分割器,现在听人说伺服、步进电机也都能做,不知道哪种方式更合理)

网友A:
1.伺服直接驱动负载,你需要知道负载的转矩。来选择伺服的惯量。

2.定位精度一方面要看机械的精度,另一方面就是电气了。一般10个丝的精度算很高了,要和机械配合,用伺服来做。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可是我不会计算负载转矩和惯量,有人能帮我计算下我那个盘的转矩吗?(假设只有那个盘作为负载)

网友B:
        我可以告诉你,200W的伺服直接驱动绝对不行,我们之前有个项目,铝盘直径300,厚15,400W三菱的伺服照样不行,伺服静态都较难稳定下来,小功率伺服转速一般3000转,所以输出的扭矩并不大,只能加减速机.

       加了减速机后,你要求的精度是较难达到的,要么选用大功率的低速伺服,要么用DD马达 ,成本都较高

网友B:
计算负载转矩和惯量,找你们的机械工程师,或者找电机的技术支持。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也找到了相关参数,一计算吓一跳,根本不可能直接驱动,必须加伺服专用减速机的,减速机一来减速,而来放大扭矩!这两方面都不可缺少减速机。。。

网友C:
这类技术贴比较值得学些!

网友D:
楼主预算是多少?这个技术上没难度,很容易实现

网友E:
我是做伺服的,虽然卖伺服,但负责点说,用伺服做圆周运动的机构并不是好方案!你这种做圆盘运动,你这圆盘真不小啊,管别说200W,你用750W的伺服能搞定就不错了,因为旋转的惯量大,必须得加减速机!否则就是要么过冲,要么来回摆!对于你这种机械,还是你的老方法做起来容易也是目前比较好的方法了,欢迎交流:Q2238262396

网友F:
泊头明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含电气和非标机械设计,
电气部分涉及领域有钢铁:加热炉、转炉、高炉、回转窑、热连轧、冷轧线;建材玻璃:浮法玻璃、玻璃镀膜、玻璃器皿;环保: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危险废物处置;发电厂: 发电厂锅炉;机场:三电、空调控制系统;楼宇自动化:立体车库、空调、水源、配电控制系统及空调系统;新能源:太阳能发电、垃圾发电。卷烟厂:三电集成;工业窑炉:焙烧炉、退火窑、煅烧炉、熔炉电控系统。汽车:生产线机电气控制;化工系统集成与改造项目;轻工: 糖厂水处理电控柜、酒厂锅炉、印刷厂、复合材料;天然气配气站、煤气柜控制系统等等。主营产品或服务:PLC、DCS控制系统、动力配电柜、配电箱、仪器仪表。工程设计、软件编程、系统成套、安装调试、现场服务。
非标机械设计及制造包括:除尘器,脱硫脱销设备,空分制氧制氮设备,加湿机,喷媒机械,各种非标机械设备。电话18631793261 李林 QQ94264846

网友G(2012-12-08):
用伺服加行星减速机。加大减速比。你要求的速度不高的话。减速比可以选大点。这样就不会出现因伺服刚性不够停止的时候来回摆动的问题。

网友H(2013-01-07):
如果知道负载的需要的扭矩,如果有合适的直驱电机,也是可以考虑不用减速机的。

网友I(2013-09-13):
圆盘惯量的算法是1/2*M*R^2    M  质量单位千克   R半径单位米

像你这种要求,圆盘惯量与电机惯量比要在3以内

电机的扭矩=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网友I:
如果你的负载转速不高的话 可以选择步进  因为一般步进的惯量比较大 价格便宜,但是如果受到干扰精度就无法保证

网友J(2014-06-11):
1KW都要加减速机,别说是200W了,必须加减速机,这么大的盘外加减速机,那么放大到盘上的间隙就很大了,根本做不到0.1mm的精度,伺服做分度精度很差的,而且停下来的时候必须用机械定位(打销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