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9.5 数据直接写到数据库怎么做?

楼主(2011-10-22):
各位大侠:我看到一按钮的脚本如下:

ResultCode=SQLConnect(ConnectionID,"DSN=SQL;DB=WXY.MDB;UID=sa;PWD=superv");

那我应该做些什么设置?具体怎么做,才能把数据写入数据库中。电脑中一定要装SQLserve 200吗?

网友A(2011-12-31):
不一定要装SQLserve 200的 也可以用ACCESS数据库的

网友B(2012-03-26):
1ntouch技术交流qq群:196192719学习一下吧,高手是有的,可以下资料和授权。买软件找 18678999608 范经理。如果是<此处内容被屏蔽>十倍赔款,可以签在合同里。